轴上面的扁位一般是车完后上铣床还是直接用车床就可以了

楼主(2024-10-24):
轴上面的扁位一般是车完后上铣床还是直接用车床就可以了

网友A:
有车铣复合可以车铣复合铣,
大批量,一般是专用机床,叫铣偏 机

网友(点评):
春哥,还好吗?以为你又被关小黑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车铣复合可以车铣复合铣,
大批量,一般是专用机床,叫铣偏 机

专业!
高低得整两句:专业!

网友:
扁是什么样的扁,车床又是什么样的车床

网友:
扁位有图吗

网友:
烧红了,用🔪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