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组怎么提高速度

楼主(2024-10-24):
大佬们,求助一下模组速度已经3000转/S了,但是速度还是没达到预期。有什么方案可以提速吗?目前用的是带轮式的模组。

网友:
啥样的模组,加一级传动结构,改一下传动比?

网友:
换直线电机

网友:
使用前不计算满不满足速度要求嘛

网友:
3000转/S还慢?要多少转/S?

网友:
1.说明设计有问题,电机速度都跑满了,还达不到预定速度
2.尝试让电机跑4000转或者5000转;前提条件是你的电机足够大,能输出足够的扭矩
3.电机输出轴到驱动同步轮之间,增加一组轮组增大传动比;前提条件是你的电机足够大,能输出足够的扭矩
4.换直线电机模组

网友:
换直线电机吧。

网友:
你要求多少啊  转速转换成线速度

网友:
你没搞错吧,你是要光速吗,以3000/S来计,按你用丝杆,用4螺距,每秒12米,每分720米,如果用同步轮,用3M轮,一转100MM,每秒300米,真达到音速了,这轻松达到音速了,你还嫌慢,真是牛B

网友(点评):
3000转单位应该是分钟

网友:
估计是菜鸟

网友:
手表的原理反着来设计  要多快就有多块

网友:
普通燃油汽车发动机才多快啊,
感觉不是大厂的话这个转速已经到极限了

网友:
都测试了,换直线电机不太现实了。3000r/s,不晓得什么场合可以用这种模组。18w/min。

网友:
虽然我不懂电机,但是一秒3000转,这是要搞穿越

网友:
3000转//分钟吧,加大小轮传动

网友:
没啥好办法,换大一点的带轮。或者超频。

网友:
3000R/S?????????????????????????????,疯了?

网友:
3000转/MIN是一般电机最高速度。

再要大的话,换增大的减速比、超频,但是都会降扭矩……

这些问题是设计前,不是设计后的,余量没留够,或者跟甲方没谈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