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型料仓,如何计算仓壁压力?

楼主(2024-10-24):
方形料仓高6米,长3米,宽3米,下面是60度的漏斗设计,顶部敞开,物料比重1.2。请问怎么计算直筒四周仓壁的压力?

网友A:
按水的静压力算,再乘上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水的静压力算,再乘上1.2

和所处的位置深度有关系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所处的位置深度有关系没有?

当然有了啊,

网友:
变形肯定会有,你中间要设计加强结构,从内部拉住。

网友:
参照材料力学薄壁圆筒理论。

网友:
按物料平均密度计算压力啊

P = ρgh

网友(2025-04-17):
理论不太会计算

网友:
直接建个模,有限元分析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