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机械结构推荐

楼主(2024-10-24):
机械结构要求介绍:      一种放卷机构,在放卷时,无动力需求。但由于人工裁切材料,导致一部分材料保留在设备内,需增加动力将剩余材料反向回收。由于属于改装设备,设备内的电机不方便控制,需要在放卷机构上增加一个回收电机。但是同时要保证放卷的时候电机脱离,类似离合器结构。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结构装置推荐,最好是可以直接买标准件。

楼主:
这个方案可以解决问题了,感谢大家!

网友(点评):
在卷轴内置单向轴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自行车后轮,

网友:
可以使用单向轴承

网友B:
单向棘轮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C:
单向离合器,或者单向制动器,AT变速箱里有类似的结构,直接买棘轮,扭力不大的话直接买单向轴承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请问淘宝能买到成品吗?需要用什么关键词搜索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离合器,或者单向制动器,AT变速箱里有类似的结构,直接买棘轮,扭力不大的话直接买单向轴承

感谢老哥,已经搜到了单向轴承,可以用,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离合器,或者单向制动器,AT变速箱里有类似的结构,直接买棘轮,扭力不大的话直接买单向轴承

哦不对,老哥,单向轴承似乎不行,我是需要两个方向都要转动的,只是说在放卷的时候,电机与轴之间的动力传输能够脱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棘轮就可以实现吧

好的,我搜一下看看功能特点

网友D:
上面已经有人说明了啊,弄个自行车飞轮就可以了

网友:
用行星轮系呗,可以实现两个输入一个输出,要控制卷扬筒的时候用刹车刹住一个输入。就是可能没现成的模块卖?

网友E:
加个用手动离合器吧,例如摩擦轮的那种,不需要的时候脱离开,需要的时候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用手动离合器吧,例如摩擦轮的那种,不需要的时候脱离开,需要的时候合上。

最好能自动,手动人工操作可能会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自行车后轮,

对,自行车后轮的结构完美适配,就是不知道这种结构专业术语叫什么,有没有成品零件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已经有人说明了啊,弄个自行车飞轮就可以了

有工业用的成品零件吗?

网友(点评):
搜自行车飞轮啊,或去废品站找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能自动,手动人工操作可能会忘记

人拉物料的时候,同时会把离合器分开。人脱离后,离合器自动闭合。考虑弹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自行车后轮的结构完美适配,就是不知道这种结构专业术语叫什么,有没有成品零件卖呢?

就是棘轮啊,上面有人说了。

网友F:
力不大,可以用单向轴承,跟棘轮一个意思。

网友G:
退一万步来说,不一定用电机,你用过卷尺吗?可以试试,虽然电机加棘轮更靠谱,但是要求不高又省成本可以看看扭簧,类似卷尺的结构加个限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棘轮啊,上面有人说了。

淘宝上用这个搜,只能搜到一堆扳手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力不大,可以用单向轴承,跟棘轮一个意思。

单向轴承不行,我需要正反转

网友(点评):
到底可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退一万步来说,不一定用电机,你用过卷尺吗?可以试试,虽然电机加棘轮更靠谱,但是要求不高又省成本可以看 ...

我放卷的时候,不能有阻力,因为进材料的一端动力有限。我这个是普通办公打印机改造,而且需要增加传感器检测是否回收到固定位置,到达固定位置必须停住,这个卷簧可能做不到。

网友:
同意上面说卷簧的 人工拉出来 切断后自己就会缩回去
棘轮就是有轻微的噪音问题 也不知道你的设备多大 电葫芦、绞盘这些都有棘轮和棘齿的配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用这个搜,只能搜到一堆扳手是咋回事?

那你就搜单向轴承,是一个东西。只是叫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搜单向轴承,是一个东西。只是叫法不同。

我没事画了个简图,可能不严谨,但是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以解决问题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