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怎么打孔

楼主(2024-10-24):
直线导轨上的孔距过大,怎么新打孔? 或者干一个腰型孔也行,
不好干吧 直线导轨硬的很

网友:
直线导轨很软的,好的,只有1.2厚的,里面是软的,垃圾就是全硬

网友:
直线导轨一层皮硬

网友:
改空干啥

网友:
标准的很硬 需要退火后重新打 上次外协是这么和我说的

网友(点评):
标准的很软,只有表面一层是硬的,垃圾货就是全硬

网友:
好打,不行就电火花或者线切割

网友:
差就差,怎么还差一点点

网友:
就表面一层加硬的,不锈钢的除外,我都钻了好多了在用了。

网友:
都是局部淬火,打吧,没事

网友A:
都是45钢的,所以有的差的导轨会生锈。不锈钢导轨国内的公司绝大部分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45钢的,所以有的差的导轨会生锈。不锈钢导轨国内的公司绝大部分都不用

不锈钢导轨太贵了

网友:
不如仍仓库里 重新买,下次再把这个消耗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