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调质

楼主(2024-10-24):
对于轴一般为了增强强度都选择淬火然后高温回火的调质过程,不知道这个淬火属于高频淬火还是中频淬火还是整体淬火?
如果淬火后不高温回火会有什么接果呢? 是不是轴很硬硬度很高但很容易断裂,韧性很差?
相反如果是淬火后再高温回火,这轴就是外硬内韧,整体硬度有了但韧性也保持了?
       中碳钢可以调质比如45号刚 40CR,但低碳钢就不行呢@
低碳钢淬火再高温回火会如何呢?
低碳钢表面深碳增加表面硬度,那低碳钢如何热处理改善性能呢

网友:
信息量有点大
一般是高频淬火,中频是用在加热上。为什么,暂时是我的知识盲区,大概和穿透性有关系吧
如果不高温回火,相当于硬的和不硬的组织有断层,会断裂,高温回火的目的之一就是让组织均匀过度
为什么低碳钢不能回火呢?因为马氏体需要碳。
低碳钢如何改善性能呢?加碳,就是渗碳,然后调质。

网友(点评):
低碳钢20si2Mn

网友:
你不是搞机械的?
或者你没有上过大学,这些是基础知识。

不过虽然是基础,能搞清楚的人也不是很多。

找本大学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课本看看。

网友(点评):
不要什么知识点都扯到大学,我读技校的都有一门叫《金属材料与热处理》

网友(点评):
计算机专业改行学机械

网友:
低碳钢在淬火时很难形成大量的马氏体,因此它们即使经过淬火处理也很难获得非常高的硬度。
这些概念随便搜索一下,或者使用大模型都能得到回答。

网友:
调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综合力学性能,硬度根据材料不同,大概范围在200-300HBW之间
高频和中频淬火是为了获得表面高硬度,也是根据材料不同,硬度范围可在45-60HRC之间,以求得高耐磨性,高频的深度一般比中频小
你说的淬火我这里理解成整体淬火,不调制的话,太硬太脆了
低碳钢要获得表面高硬度,一般采用渗碳或碳氮共渗的方式

这么久都快忘了,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

网友:
调质淬火本质来说通过高温加热,在冷却低温回火改变奥氏体结构和间隙,使材料刚性变强

网友:
学习了 ~
低碳钢硬度上不去 碳氮共渗增加表面硬度且保持内部韧性

网友: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热处理厂商咨询

网友(点评):
楼上说技校毕业都知道,难道是初中吗?

网友(点评):
现在一般热处理厂都是按固定工艺操作,有点像量产的操机工。 你去问,十个至少有九个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