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凸台的同步轮

楼主(2024-10-25):
如图 电机轴过短或者墙板太厚,导致同步轮和电机轴链接距离过短,把同步轮左侧加个凸台解决问题

网友:
有啥问题吗

网友:
太多了,凸台做成夹抱式的,或者内部胀套式的,甚至可以让厂家把电机轴加长

网友:
顶丝不好锁了吧,等着钳工来叼

网友A:
胀紧套联轴器之前的听说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胀紧套联轴器之前的听说过吗?

他这个图是电机轴短了,不太好抱吧!

网友(点评):
内嵌式的不用,阶梯式

网友(点评):
用内嵌式的就好,阶梯式的是没法用!

网友:
皮带宽度选的是不是太大了
胀紧套式的估计也够呛

网友:
把电机往板里面沉,电机与安装板有个5~6mm就够了,其他的地方可以厚一些。

网友:
墙板孔加大,先装同步带轮再一起装墙板上

网友B:
一定要选个 同步带轮的直径比电机定位凸台直径小  的同步带轮,或者非标一个内盲孔键槽过度轴,加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胀紧套联轴器之前的听说过吗?

太贵了,还不如换个长轴电机

网友(点评):
如果电机品牌是大品牌应该有,如果小品牌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选个 同步带轮的直径比电机定位凸台直径小  的同步带轮,或者非标一个内盲孔键槽过度轴,加工很麻烦 ...

不如直接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