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替代材料

楼主(2024-10-25):
原始材料是SFRJ-6000igus 的一种耐磨高分子材料

零件是厚度1.5的垫圈 用做两个同步轮中间做隔断 两个轮有相对转动
老板嫌弃太贵了
问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比较便宜的材料

网友:
45钢镀铁氟龙

网友:
量大么
我司可以定制钢板+PTFE耐磨层复合板材,冲成你想要的形状

网友A:
易格斯的东西吧,没看到具体材料成分;没法比较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找几种市面上流行的耐磨材料,做几个件,验证一下,看看寿命和价格,做一下对比

网友(点评):
易格斯 iglidur J 一种耐磨自润滑的材料

网友:
J 不贵啊,不知道你用多大尺寸的

网友(点评):
一米几千块呢

网友:
直接把同步轮拿去,喷点铁氟龙就行,还要换材料,不是又要多个配件

网友(点评):
你要是我老板 我肯定听你的 省钱省事 老板还满意

网友:
网上卖陶瓷垫片的规格挺多 可以拿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格斯的东西吧,没看到具体材料成分;没法比较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找几种市面上流行的耐磨材料,做几个件 ...

试验一下不是又要花钱了,论坛里一问,解决了,还不花钱多好

网友:
四氟乙烯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