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针减速机里面的偏心轴承里面的圆柱滚子有什么质量要求

楼主(2024-10-25):
请问下社区各位老师,摆线针减速机偏心轴承里面轴承滚子需要什么样的工艺,这个滚子和定位销要求一样吗,国标119实心销,滚子和实心销那个要求更高,如果有具体的数据能提供给我更好,谢谢了

网友A:
这,但凡想一想,都会知道滚子要求更高。。试着想一想,如果销能满足要求,直接就调用标准件了(量大,便宜),就像螺钉一样,都给个国标号就行了,少画图,又经济又快捷。

网友B:
你是要制作滚子轴承?

网友C:
这种辊子是非标件,材料是GCr15轴承钢的,技术要求也和圆柱滚子轴承的要求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辊子是非标件,材料是GCr15轴承钢的,技术要求也和圆柱滚子轴承的要求一样.

材质没问题,硬度要求一般是多少, 这种圆柱滚子基本上的尺寸有什么具体要求,有标准吗,还是都属于非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制作滚子轴承?

有客户需要圆柱滚子, 我们是做定位销的, 想了解一下轴承滚子的工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但凡想一想,都会知道滚子要求更高。。试着想一想,如果销能满足要求,直接就调用标准件了(量大,便宜 ...

轴承的圆柱滚子有什么工艺要求,有没有什么标准

网友C:
公差要求:js5,硬度要求:RC58-62.如果直径过大的可以采用低碳合金钢,表面渗碳热处理,层深1-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要求:js5,硬度要求:RC58-62.如果直径过大的可以采用低碳合金钢,表面渗碳热处理,层深1-1.5.

老师关于JS5 您能具体一点吗我在这一块是个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关于JS5 您能具体一点吗我在这一块是个小白

js5是双向正负公差的等级,你查一下公差表就知道了,因为滚子的直径不是一个定数,而是千变万化的,你根据滚子的直径值,就可查到相应直径的js5值了

网友:
公差配合表,这张表告诉你怎么查一下而已,因为这张表只代表未注公差的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差要求:js5,硬度要求:RC58-62.如果直径过大的可以采用低碳合金钢,表面渗碳热处理,层深1-1.5.

非常谢谢!

网友:
来烟店看看,很多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