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系铝板焊接裂纹怎么办

楼主(2024-10-25):
目前在干一个产品,6系铝板中间划窝45°,下面一个销轴,相当于塞焊,最近焊接裂纹特别多,有尝试分层焊接,预热150-180°,湿度百分之三十多,温湿度控制合格,应该怎么改进

楼主:
坡口这样的

网友A:
用的什么焊你也没说啊  不会是二保焊?

网友:
用的什么焊机 ?

网友:
我铝件都是螺纹 销子装配的

网友:
可能是焊接应力导致的,可以试着在铝板焊接周围收缩切口减小收缩应力,相当于是工艺槽

网友:
同样的工艺换个焊工师傅看看

网友B:
铝合金焊接很少见,所以很多人不熟悉,容易出问题。
你要给出具体牌号,帮你查下资料

6A02?60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焊你也没说啊  不会是二保焊?

氩弧,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焊接很少见,所以很多人不熟悉,容易出问题。
你要给出具体牌号,帮你查下资料

6061,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6061,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