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的材料可以用感应加热吗?

楼主(2024-10-26):
单位有个项目,客户想用感应加热紫铜管的方式避免管内的水结冰。我感觉,紫铜管的电阻低,感应形成涡流会形成感应磁场,而不会产生热量。不知道对不对,论坛里的专家、工程师们有啥建议?

网友:
不会产生热量的那个是超导体,紫铜电阻率低只不过是导致发热功率低,就是加热速度慢很多罢,可以试试不锈钢管的

网友:
如果只考虑防冻,加伴热带行不行?

网友:
电阻低,那么电流就大。放心吧,我见过感应加热焊铜管的。

只听说过铝不行。铝锅放电磁炉上不会发热。

网友(点评):
你看看苏泊尔电磁炉用不粘锅,就是铝合金底或者贴铜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
只要能导电,就能感应加热。超导体除外。

网友:
感性加热我做过,要用铁等才行,不锈钢效果都很差,铜就不要想了,效率太低

楼主(2024-12-14):
我们的铜管感应加热实验成功了。过元旦上照片

网友A:
有加热带,往上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热带,往上缠就行了

客户要求用感应加热。你这个不符合客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