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链的设计

楼主(2024-10-26):
非标中设计提升链怎么设计,用的是滚子链,然后这个链条长度怎么算,

网友:
MISUMI有这样的拉索链条

网友(点评):
你这不还是滚子链条吗

楼主:
但是我不太想用着这个拉索链,因为厂家关系,还要进行一定的配重

楼主:
由于厂家的关系,要选择这种滚子链,具体的这个链条长度怎么算,除了在线测量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我能看出这是基础问题,去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手把手的教程

楼主:
百度上面基本上是传动的计算,你说这些基本的我都晓得,主要是这个提升的链条,我需要布置,然后要有计算的

网友:
长度用提升高度算,链条可以翻翻GB1243,提升机链条很多都是非标定制,找找相关厂家,计算的话一方面看提升产量,一方面还要校核链条的抗拉。

网友:
对每个链轮分度圆做线径就可以吧,不知道是不是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