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的疑问

楼主(2024-10-26):
各位道友分享一下选择减速机的心得,我们是做输送设备的,现在最常用的的减速机就是RV的还有小金刚的,反而四大系列的减速机用的比较少,之前也用过SEW的,想知道国外是不是也有RV跟小金刚的减速电机,SEW选型里却没有;另外还有RV跟小金刚还有四大系列除了安装方式外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
我猜你是做重型的输送机,低速大扭矩,所以你选的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比较多。
如果你是做轻型输送机,告诉运转,同步带传动,也许你会用到精密行星减速机,会用伺服电机作为动力。。或者是另一种机器人关节RV。。至于品牌,放眼四海皆可使用。

网友:
一般不用铝合金蜗轮蜗杆减速器

网友:
鲁班智能传动(杭州)有限公司可以提供更多高性价比选择,可以多个对比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