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焊炉有什么方法放入较好

楼主(2024-10-26):
各位大佬:
       有什么方法焊接好(图)(全铝),目前方法:芯体进炉焊接,附件和接管烧焊

                                                          想提案改善:全进炉焊接(想法)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    谢谢!

网友A:
描叙不清晰,没法给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叙不清晰,没法给你解答

图三:红色部分是芯体(目前进炉焊接),黄色和绿色部分为外接管和配件(目前是芯体出炉以后 烧焊接),

      看能不能改变一下外接管和配件的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 不用夹具也能固定焊件)

网友B:
用什么焊料?锡焊料?

网友C:
焊料怎么摆放,不会流出吗?这个异形感觉有点难啊?手工氩弧焊好像又容易干涉!可以考虑阻流剂,钎焊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焊料?锡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料怎么摆放,不会流出吗?这个异形感觉有点难啊?手工氩弧焊好像又容易干涉!可以考虑阻流剂,钎焊炉试试

目前芯体就是过钎焊炉,但是外接管和配件都是手工焊,现在就是想全部过钎焊炉,看怎样才能最大节约成本因为有十几款,如果进炉肯定快,但是不想用治具(太贵)。

网友(2025-05-27):
楼主的意思是,芯体钎焊过炉,芯体出来后,再火焰焊管路?如果量大的话,建议上不锈钢托架,管路和芯体一起钎焊,成本会下来,假如量少或者打样的话,就采取目前的工序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