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低压切换气路无法实现。

楼主(2024-10-27):
原因:某非标设备,夹爪夹持时即需要高压夹持,夹的比较紧,也需要微压夹持,让工件在一定的阻力情况下能够转动。于是我设计了如下高低压切换回路。

这个气路设计其实已经是改进了好几版的设计了。开始只是简单的想,用三位五通电磁换向阀加一个两位三通阀组合气路,将精密减压阀放在换向阀和气爪中间。但是我遇到了问题,问题是两位三通并不是我想像的两位三通。我想的是P口能在与AB口相通之间切换。但是实际的是,断电时P口截止,A口通B口,B口接消声器。得电时P口通A口。

于是我用了两个二通截止阀代替两位三通,但是发现高压气路容易反充到低压气路中。然后我又增加了单向阀,发现单向阀无法打开。

各位有什么思路

网友A:
换成三位五通的,再加个先导阀试试

网友:
用两位五通电磁阀控制,气缸的进气口用三通分出,一路到五通阀。另一路接一个二通电磁阀,电磁阀后面是可调节的泄压阀。用高压的时候关闭泄压阀,用低压的时候开启泄压阀。好处是控制简单,坏处是浪费气体。

网友B:
把单向阀更换为先导式单向阀,靠高压打开单向阀。

楼主:
将单向阀掉头放在高压气路,虽然阻止了高压气进入低压气路,但是,当需要使用高压气路时,高压被单向阀阻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三位五通的,再加个先导阀试试

请教下,是哪一个阀换成三维五通?能不能截图说明,并描述下高低压气路的气体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单向阀更换为先导式单向阀,靠高压打开单向阀。

现在这个气路不能使用的原因是,当YV4截止时,密封了一段高压,导致背压过高单向阀打不开。但是如果不使用单向阀,当使用高压气路时,高压气会反向进入YV3,YV3封不住,导致高压泄露,并反吹精密调压阀,造成压力损失和精密调压阀损坏
不知道大侠这个气路是怎样一个设计,能否给画图明示一下?

楼主:
@喂我袋盐 @面壁深功@threetigher @魍者归来 @Cavalier_Ricky

网友:
引用 楼主:
@喂我袋盐 @面壁深功@threetigher @魍者归来 @Cavalier_Ricky

谢邀。帮你完成:@面壁深功 @threetigher @热青茶 @加肥猫devil @学者11

网友:
上比例阀,预算是否允许?

高压多高,低压多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气路不能使用的原因是,当YV4截止时,密封了一段高压,导致背压过高单向阀打不开。但是如果不使 ...

加个泄压阀,把高压侧压力卸掉再通低压。

网友C:
我一般电磁比例阀。。。。比自己弄气路贵

网友:
屏幕截图 2024-10-27  气缸进气口接个快排阀,低压始终给着(高低压需隔离),高压一撤就从此阀工作排除高压气体,低压从逆止阀出来继续施压,中间是否有一个瞬时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喂我袋盐 @面壁深功@threetigher @魍者归来 @Cavalier_Ricky

或者换个思路,把低压保持替换成弹簧保持,高压用于夹紧和解除弹簧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泄压阀,把高压侧压力卸掉再通低压。

把高压泄掉 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电磁比例阀。。。。比自己弄气路贵

电磁比例阀  通俗点讲,就是电动调压阀对吧。这个可以,符合要求。就是贵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比例阀  通俗点讲,就是电动调压阀对吧。这个可以,符合要求。就是贵点

是的 电磁阀的话在这个上面优化

网友(点评):
我用过镰仓的先导减压阀,2000多

网友:
单向阀改成或阀,两个截止阀改成2位3通阀。使用气路电磁通电,另一气路断电反向排气。比例阀也不是特别贵,可以考虑。

网友D:
那两个二通截止阀用一个两位三通电磁阀就可以了,具体看SMC VT307用途3选择阀

网友:
夹爪进气孔安装梭阀,其余控制阀用两位三通实现:

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使用电气比例阀,进气压力线性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二通截止阀用一个两位三通电磁阀就可以了,具体看SMC VT307用途3选择阀

嗯,这个应该是我想要的,感谢

网友:
用直动式结构的阀门试试,不要先导式的,不会受压力差的影响
增加一个阀,专门用来排气

最好是上比例阀,调试也方便,你加这么多阀和增压也不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应该是我想要的,感谢

直动式平衡阀,双压可以做到,但回位没办法啊!

网友:
单向阀改带单向阀的节流阀,防止高压把调压阀压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动式平衡阀,双压可以做到,但回位没办法啊!

有空我实验一下。

网友(点评):
之前的梭阀方案不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我实验一下。

水哥,高压多高?低压多低?

网友:
加个电子调压阀不行吗  压力随便设置

网友(2025-01-17):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