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心度的问题。

楼主(2024-10-28):
各位师傅,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图中同轴度在前面加直径符号,和不加有什么具体的区别,且表明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
同轴度要加直径符号,不能不加。

网友A:
如果是方形的台阶同心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方形的台阶同心度呢?

方形加FAI,也没毛病。约束是中心要素,是一根理想的线。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更多是没有标注的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怀疑我自己了。我出的图加没加啊,又翻出来看了看...加了,但是还不放心,又去网上找标准...呼...看完放心了...感谢楼主,又让自己对同轴度的标注加深了一下印象。

网友:
加φ的话形位公差带是个圆柱,不加的话形位公差带我自己想的也只有圆柱能满足,所以对于同轴度加不加φ我都看成一样。

网友:
国标上是要加的,但是有些半桶水或是大意忘了加吧,我们厂的图纸也是有的加有的不加。

网友:
同轴度必须加φ,圆度和圆柱度不能加φ。

网友:
建议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关于形位公差部分,或者互换性测量技术或者机械精度设计关于形位公差的讲解。简单来说加不加符号看公差带的形状

网友:
不加直径符号的默认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