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焊接如果外协,各位是怎么报价的?

楼主(2024-10-28):
我们公司的钣金和焊接都是外协的,(不含任何加工),而且件也比较零碎,一直以来都是用「吨单价」的报价形式,即按重量来算价格,所有件都一样,这就导致我在设计的时候过分关注料的重量,,能薄点就薄点了,而且有点不合理的地方在于,比如一块方板,我为了减重,在上面开很多孔,这样我的采购价格就变低了,但对于供应商来说成本确变高了。不知大家是如何给报价的,有没有更合理的报价方法?请教!

网友A:
钣金估计  材料成本*系数。 例如材料成本 2000  系数 4   就是6000。   按行业 要求  打样 批量等不同 改系数。

网友:
那你自己找人焊接,一个焊工一天500快,你自己算 这样不就好了

网友:
没有公式的,在于我想赚多少,客户能接受我赚多少,客户要得急不急,客户付款爽不爽快

网友:
更好的可能是通过大量历史数据,写成算法,智能根据材料,时间,等,进行综合报价。用高端点来说就是ai智能

网友:
没有固定价格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估计  材料成本*系数。 例如材料成本 2000  系数 4   就是6000。   按行业 要求  打样 批量等不同 改系 ...

这个其实和我们是一样的吧

网友:
成本核算材料*2,应该差不多了吧

网友:
按吨位报的多吧

网友:
你开孔?那不是自己增加成本吗?
开孔工作量多的话,肯定另外加钱。
采购的原材料又不会因为开孔就减少。
材料*2,基本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