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无缝管足够厚和圆钢的抗弯强度哪个大?

楼主(2024-10-28):
算数据是圆钢大,实际应用是无缝管抗弯强度大吗?

网友:
同长度同质量无缝钢管大,同长度同直径圆钢大

网友(点评):
但凡有点儿材料力学常识,也不像你这样胡诌

网友(点评):
你确定我是胡诌

网友:
无缝管省材料

网友(点评):
你莫不是来耍宝的吗?问的是强度,你扯什么省材料啊,光省材料强度不行,你省个毛啊

网友(点评):
不看材料。。。直接一个大铁坨子,什么强度都能满足

网友:
看截面积

网友:
既然说到抗弯强度,而且是圆柱和圆管,你看一下材料力学里面的抗弯强度的计算公式,胜过千言万语啊

网友(点评):
说的太对了,这都是材料力学的基本常识,有提问的功夫,不如去翻翻材料力学教材

网友:
圆钢大,但是用在有交变应力的地方,圆钢中心更易出现内伤,让后迅速传染,导致轴断裂。

网友(点评):
意思是圆钢中心先出现疲劳裂纹,然后扩展到表面,导致轴断裂吗?

网友:
等直径当然圆钢强度大啊

等重量就是无缝管了

条件不足无法判断

网友:
无缝管更抗弯的原因是它省钱

网友:
力学书上写了,无缝钢力学性能只比圆钢差不到30%,但是省50%以上的材料,所以推荐使用无缝钢管,但是你追求极致的性能就用圆钢

网友:
材料力学实心管和空心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