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两种焊接部件,有相同的零件,怎么来做?

楼主(2024-10-28):
两种焊接机构,用焊件来做。类似于多实体的感觉。想到哪就可以画到哪,避免了装配体插入零件的麻烦。然后直接保存实体来生成装配体。
但这两种焊接机构里面有通用的零件,这样下料的时候方便。但用焊件来画的时候,怎样让两个焊件共用一个零件?或者说怎样让两个多实体共用一个实体?当然可以用在零件里插入零件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感觉配合很不灵活......
不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处理的?谢谢!

网友:
我之前上传一本sw高级教程。 用插入零件/保留删除实体添加成零件

网友(点评):
谢谢。原本也是用的这个,感觉配合很不灵活。

网友A:
你的焊件中都有通用的零件,显然已经不适合使用焊件这种建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焊件中都有通用的零件,显然已经不适合使用焊件这种建模方式。

只是先作为一个多实体。然后还是要出装配图和明细表。但是加工件很少。用多实体会简单一些。没有那么多配合关系。只是遇到重复使用的零件不好办。有时像2楼说的那样来做,可能用的比较少的原因,总觉得在多实体里插入零件的操作不是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