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装配体的BOM列表一般都包含哪些类?

楼主(2024-10-28):
我目前见过的一些装配体的BOM列表,一般包括有:
加工件
外购件
标准件

我有几个疑问,
1. 以上3类是否能包含整个装配体的所有部件了?
2. 标准件是不是也算是外购件,一般单列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有没有更好的划分BOM表的方式?

谢谢!

网友:
各单位要求不太一样

楼主:
求同存异,就想了解下有没有一个比较广泛或者通用的标准。

网友:
外购件需要采购购买,而标准件通常有库存

网友:
标准件是全通用件,而且通常价格低廉,一般有点规模的工厂都会有较多的库存,通常不需要临时采购,而且对供应商没有要求。
外购件可替代性不强,比如风机、气缸,选定是哪个型号哪个供应商就是哪个了,换了别家采购回来装不上,只能定购指定供应商,需要采购去采。

网友:
由用途反推BOM结构。 我做BOM一般2种  第一是汇总BOM  给采购 买东西用,就是把一个设备 所有零部件按分类 放到一个表中
第二种是 层级BOM  主要给生成装零部件领料用。
再说分类   我一般分  钣金件   加工件   外购件  标准件   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件外协件 定制件等
目的很简单  我会把钣金件清单 和图纸模型放到一起  直接丢给钣金的供应商报价    加工件也是,  外购件件和采购件  就先看库房是否有
如果没有就直接采购
外协 或者定制  就是特殊的事情 特殊对待。

网友:
你这是按采购大类别来分的,加工件:要根据图纸加工定制的零件;外购件:外购的非标制成品零件;标准件:螺丝等通用标准件这些。
有的公司是按结构件和电子件以及杂辅料和包材来分的,有的结构件再分为塑胶件,钣金件,机加件。不同公司的产品类型不同,分类方式不尽相同,没有一定之规。

网友:
有标准的零件可以不用指定供应商,从哪里买都一样。外购件就得指定供应商有样本才行。加工件就得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