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管水也想出来接活?

楼主(2024-10-28):
修起来费劲!

不入行的,把强电错通过中间继电器接入了系统,烧坏了一大堆逻辑芯片!

网友A:
天下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谁一来就能拉满一桶水,
请教个问题,我的凯恩帝系统,按键灯很多不亮,这个能直接换灯吗

网友B:
估计他是修不好了,使坏呢?,,,,,

网友:
这一堆图,一看就比较烧脑

网友C:
这种板基本上都是烧录了程序进去的MCU板子,主芯片坏了只能换新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只是程序故障?这种情况估计还得返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下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谁一来就能拉满一桶水,
请教个问题,我的凯恩帝系统,按键灯很多不亮,这个能直接 ...

春哥,我有个朋友就在凯恩第干活,我帮你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是修不好了,使坏呢?,,,,,

系统本来是好的,把220V接进系统弱电箱,烧坏了一大堆,也许是在使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下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谁一来就能拉满一桶水,
请教个问题,我的凯恩帝系统,按键灯很多不亮,这个能直接 ...

有些可以,有些是同步开关量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基本上都是烧录了程序进去的MCU板子,主芯片坏了只能换新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只是程序故障?这种情况 ...

主板系统可以进去,按键全没反应,输入输出无。你说的,我也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春哥,我有个朋友就在凯恩第干活,我帮你问问。

他的原话是:“按键灯有反应吗?  可以直接换灯。当然直接换烂了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