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软件BOM自动生成的功能

楼主(2024-10-28):
请教下各位,大家在进行机械设计时,会用到软件自动BOM生成不?基本的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CAD软件能生成吗,sw好像可以

网友:
当然了,不然会丢零件

楼主: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BOM生成的基本数据(或者说metadata)是不是附着在每一个零件上?就如同PCB设计中的各个元器件的各类metadata。

网友(点评):
是,需要定义每一个零件的属性,然后软件能自动根据属性区分、统计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BOM生成的基本数据(或者说metadata)是不是附着在每一个零件上?就如同PCB设计中的各个 ...

当然是,要不要这个功能干啥用

网友:
SW 自动生产BOM  零部件的 属性都填写到属性里面 然后就可以自动生成了。   我一般喜欢填写几个属性   加工件(图号 名称 类型(加工件) 材质 备注)  外购件(型号 名称 分类  供应商)

网友:
CAD软件生成的是原始bom,设计bom是由PLM生成,而生产需要的是制造bom,这里就需要Erp具备自动接收设计bom,自动转换为制造bom。

网友(点评):
现在也可以直接对接ERP系统了。

网友:
老版本的国产软件有简单可用的BOM功能,可以高版本的可以用的软件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