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改进的苏格兰轭机构,正弦间歇停止的真相是啥?

楼主(2024-10-29):
看了大佬@DaedraMech (向大佬求教)的帖子【机构分析】恒定驱动力矩下的苏格兰轭设计

http://www.cmiw.cn/thread-1075715-1-1.html

在B站上看到一个改进后的苏格兰轭,

神秘代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10982410

奇怪的是,方滑块被行星轮拖动,好像是偏心的或者其他结构,当行星轮转动到固定齿轮的左右两端时,滑块只有垂直运动,没有水平运动。
这个数学关系是怎样的?
推导了一下,好像不成功。

特此向各位大佬求教,解惑!谢谢~

网友A:
虽然在那个瞬间只有垂直运动,然而水平方向的速度和加速度未必全是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在那个瞬间只有垂直运动,然而水平方向的速度和加速度未必全是零啊。

不是在时间点上为0,是时间区间上为0

网友:
上下运动

网友B:
滑块和行星轮之间连接,就是个简单的偏心机构,行星轮X方向运动的同时,在自转,自转就会导致偏心轮在X轴方向也有位移
两个位移量抵消,就会导致X轴方向位移量为0.
具体推导,等晚上有空的时候推导一下公式。太阳轮径、行星轮径、偏心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滑块和行星轮之间连接,就是个简单的偏心机构,行星轮X方向运动的同时,在自转,自转就会导致偏心轮在X轴方 ...

看了一下视频,UP也没有明说这个核心点。
还有齿数比,转动的角度,大概推导的公式形式是:

C= R*cosθ - e*cosβ

C:常数
R:圆心距;
e:偏心距
关键是两个角度θ,β的关联关系。有点复杂哦

网友(点评):
核心点就是行星轮和滑块的连接方式

网友:
XY都一直在变化吧,不是只有垂直运动

网友C:
视频里销子的轨迹一般被称为“短幅外摆线”。齿数比不用数,肯定是1:2。
对比几个我们熟悉情形:
    如果动圆比较小,速比达到一比几十这种,其轨迹就是摆线针轮减速机里摆线轮的外轮廓;
    如果动圆直径无穷大,外摆线就变成了我们熟知的齿轮的齿廓——渐开线。
视频里的机构就是利用短幅内/外摆线“退化”的特性,可以自己仿一仿,我做了下面的GIF,应该能比较直观地表现这一特性,中间比较像长腰孔的轨迹就是视频里所应用的了↓↓↓

我直觉上认为水平速度为零的点应该就只有2或6个,两侧的所谓“直线”应该只能叫像,其实并非直线(也就是并不存在真正的“停止区”)。
抽空再从数学上分析证明吧。今天还有不少机器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里销子的轨迹一般被称为“短幅外摆线”。齿数比不用数,肯定是1:2。
对比几个我们熟悉情形:
    如 ...

如果不是偏心,能否实现停止?

在原原lz@forbetter 的回复:“我看速度曲线是越来越大的。所设想的机构希望获得末端速度为零(单程,返回程没有要求),能不能通过调整初始位置来实现这一功能呢”

是否可以在这个改进苏格兰轭的基础上改进一下?

btw,我一直想做个低成本转盘,4工位或者更多吧,想用气缸,但不想用棘轮,因为棘轮磨损太厉害。所以对间歇运动比较感兴趣。

网友D:
个人认为应该做不到完美直线,要精度的时候可能用不了。
但是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想起来汽车上有个结构也是靠连杆在模拟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应该做不到完美直线,要精度的时候可能用不了。
但是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想起来汽车上有个结构也 ...

是这个多连杆吗?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E411L7Qe

btw,我不是想直线,而是想间歇。例如多工位转盘的间歇。

网友(点评):
大概吧,比这简单些, 一楼那个如果不是精确直线那么就会左右偏移,那么就会有不精确的左右位置。当然我也是想当然的,没有计算过

网友E:
不懂,这种改进后的,从成本和结构强度上面,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和原来比较如何这个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这种改进后的,从成本和结构强度上面,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和原来比较如何这个也是个问题。

对,这种需要数学高手来计算和仿真,证明猜想。

网友C:
确实不是直线↓ ↓ ↓ ↓ ↓ ↓
四工位的话,改变下传动比可以得到下面的情形,只不过输出机构就不能是原视频中的插架了,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这类机构还是在钻方孔、钻六角孔、发动机等方面用得居多,间歇结构的话,个人感觉还是槽轮简单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是直线↓ ↓ ↓ ↓ ↓ ↓

四工位的话,改变下传动比可以得到下面的情形,只不过输出机构就不能是 ...

感谢大佬的数学推导。

第二张图,就很接近2端直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偏心,能否实现停止?

在原原lz@forbetter 的回复:“我看速度曲线是越来越大的 ...

@forbetter   这位老铁,好久没上来了吗?也请发表一下看法,是否满足你提出来的最原始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是直线↓ ↓ ↓ ↓ ↓ ↓

四工位的话,改变下传动比可以得到下面的情形,只不过输出机构就不能是 ...
槽轮简单易用
说的是马耳他槽轮吗?这玩意的寿命如何?用凸轮滚子配合?

网友(点评):
寿命针对负载都可以设计材料、表处、热处;滚子、销、滑块都行,看需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better   这位老铁,好久没上来了吗?也请发表一下看法,是否满足你提出来的最原始的需 ...

哎,被痛风搞了接近一个月. 也没心思关注这里了.

我十多年前搞过一款飞剪切断机,就是这种类试行星轮机构,中间方块连接就是一个偏心轴,调整偏心轴的安装相位,就可以得到一个削顶的正弦速度曲线,这个速度刚好和送料的速度一致,可以做到不停机,就可以冲切下去,切口很好,没有毛刺,当时比较懵懂,也没有研究其中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