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工程图出图

楼主(2024-10-29):
本人不是机械出身,但现在干着机械的活。最近要设计一个设备需要出工程图,包括零件图和装配体。
因为设备最后不是我们安装和加工,对方直接收二维图纸,要求二维图纸符合国标且没有错误,我对出装配体工程图不太了解,有一下几个问题向大家请教:

1)SW软件默认的工程图模板可以直接用吗?是否符合国标?

2)装配体中的轴承和螺钉等是怎么画的?

3)装配体中的联轴器等怎么处理?

可能有些问题问得不太专业,恳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这不是两句话就能教会你出份合规的工程图,建议找外协工程师出图。可以联系这个人13794097654

网友:
我用的是Inventor,软件本身有资源库,里面有轴承和螺钉等标准件。SW估计也有,可以选不同标准的件。

网友(点评):
SW也有库的,我能下载到三维的标准件图纸,我想要知道的是工程图里面的标准间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点评):
标准件外购件都不必出零件图的。标明型号就行。

网友A:
你听说哪个软件默认的模板可以直接拿来用的,都需要修改的,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特殊情况。
2和3问题,需要你翻阅机械制图相关标准和机械制图大学教材,手里有机械设计手册最好,因为那里最全。

网友:
出一份装配流程顺序图就好

网友:
1.可以用
2.软件自带零件库
3.设计软件导出即可

网友:
觉得那个图纸符合国标,可能是要求你按照国标方法标注,别标的乱七八糟随心所欲,原模板应该还可以,没用过
轴承、螺钉、联轴器都算是标准件,可以用插件直接调用现成的模型(迈迪工具集、怡合达网页、米思米网页啥的都能找到模型)
第三问怎么处理?没明白问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听说哪个软件默认的模板可以直接拿来用的,都需要修改的,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特殊情况。
2和3问题,需 ...

画装配时,装入你说的标准件,导出两维图时也就有了标准件。

网友:
1)SW软件默认的工程图模板可以直接用吗?是否符合国标?
一般正常的有出图要求的公司都会设置一个公司的模板,各家公司大部分都不怎么通用,因为要画logo。如果只是为了给供应商,SW的默认模板也不是不行,但是默认模板并不怎么好用。

2)装配体中的轴承和螺钉等是怎么画的?
大部分轴承和螺钉在sw里面可以通过TOOLBOX直接插入,但是想要直接要出表格的话还得做一些处理,毕竟直接插入的零件名称都是默认英文

3)装配体中的联轴器等怎么处理?
联轴器可以在淘宝买的时候问卖家要3D图,一般都会有
比较正常的途径是依赖米思米,怡合达等FA公司的3D软件直接生成你要的型号,然后告诉供应商可以按照对应型号替换,当然如果要求高可以强制他们按照你的选型来买。

网友:
可以出图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两天也查了很多资料,现在已经有了个整体的认识,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1)SW软件默认的工程图模板可以直接用吗?是否符合国标?
一般公司有模板 直接套用  小公司没有的话 要自己弄 网上找模板 自己改下
2)装配体中的轴承和螺钉等是怎么画的?
大工程师软件下载轴承  别用软件自带的 会出错 螺钉不用画
3)装配体中的联轴器等怎么处理?
联轴器 大工程师下载 都有得   一般外购件都可以去大工程师下载   气缸可以用亚德客选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