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孔加工,面试题目

楼主(2024-10-29):
面试遇到的加工工艺题目,没回答出来,求助一下社区大佬

微孔加工工艺

微孔加工工艺

网友:
同轴度真高,没用过这么小,精度这么高的零件

网友:
  搞不了搞不了 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针头?点胶?医疗?
@尹志春 春哥,这活怎么干?啥工艺呀?

网友(点评):
别问我,我来自农村,以丈为单 位,公分为误差,这个道道,我哪清楚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上面标单位了吗

网友(点评):
机械默认是mm

网友B:
零件太小,精度太高,用激光加工可以吗?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参考内冷刀具制作工艺?

网友:
这加工一个不得二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上面标单位了吗

没标,但是你可以当英制尺寸去想,我是国标的还是机械的,我先入为主按mm去想。

网友:
像这种精度,应该还要标圆度才对啊

网友:
电化学加工可以在不接触的情况下去除金属,因此非常适合加工硬度较高的材料如不锈钢。这种方法不会产生机械应力,有助于保持工件的形状和尺寸精度。
微细加工是指在微米乃至纳米尺度上进行材料去除、添加或变形的加工技术,以制造出具有高精度和复杂几何形状的微型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上面标单位了吗

都是毫米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太小,精度太高,用激光加工可以吗?

目前也是想到用激光加工,激光加工可以达到±0.002的精度。当时面试还想不到这个

网友(点评):
0.0375的壁厚,这么深的孔,很好奇激光加工怎么避免变形,以及锥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参考内冷刀具制作工艺?

这个有同心度要求,钻头内冷孔加工工艺(脱蜡和铜锡药芯)达不到这个精度

网友(点评):
按钻头内冷孔加工工艺后,再用挤压研磨中孔,就是很担心壁薄的地方破掉

网友:
上周你这张图我在抖音刷到一群机加在那聊,看谁接单,难点在于2.7±0.01那个孔,深度公差1丝有点难检测,另外再说一句,这个是个大批订单的活,你被面试套方案了

网友:
这里面的小孔,0.12,长度6.7,这长径比超过1:50了。。。。。。。能钻出来都是人材。

网友:
激光钻孔应该可行

网友:
加工出来是一回事,怎么检测,2.7±0.01这怎么检测

网友(点评):
个人想法,做一根直径0.17,长度3的量棒,插进去后用光学投影检测

网友D:
电火花穿孔机能不能办了

网友(点评):
出来都是铁粉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穿孔机能不能办了

火花机加工不了这个公差吧,电火花加工出来是磨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