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转台±1角秒

楼主(2024-10-29):
定位精度±1″
重复精度1″
轴跳0.001mm
欢迎指导

网友:
什么机械结构?

网友:
测试工具?

网友(点评):
光电自准直仪

网友:
带负载能力?

楼主:
持续扭矩4Nm,承载30kg,不同型号扭力和承载能力不同

网友:
自准直仪 [1],亦称“自准直光管”、“光学平直度检查仪”,是一种利用光的自准直原理将角度测量转换为线性测量的一种计量仪器。它广泛用于小角度测量、平板的平面度测量、导轨的平直度与平行度测量等方面。主要包括光学自准直仪、光电自准直仪、激光准直仪等。

这玩意嘛?不懂

网友:
前排问问价格

楼主:
不是气浮,我们是机械式

楼主:
直驱,机械轴承

网友A:
没毛用,就是个DD电机,没有刚性,没有精度,不抗震,只能用于轻载,
按你这个说法,随便配个伺服电机 ,都能达到这个精度,
机床上的转台,好的都是涡轮涡杆带液压锁,高刚性,大扭矩,比如减速比,50,用10N的电机,就能得到500N的扭力,最主要抗震,受力震动不会对驱动电机有影响,有自锁,失电也锁定,
精度在于机械制造精度,精度也很高,
现在搞的DD电机,再大,都不如涡轮涡杆,涡轮涡杆,缺点是好的精度高的,很贵,很贵,要价20W,便宜的都没有精度可讲,
退其次,用凸轮滚子,轻载可以用,
你讲的所谓精度,是伺服电机的精度,跟转台有什么关系,一毛关系没有,有朋友买的五轴就是用的这种垃圾转台,机器,三天一小修,一月一大修,当时给机床厂吹用了最先进的转台,我当里就笑笑,这玩意没用,要用机械传动才行,这种根本不行,因为不抗震,扭力小,不自锁,这三点没用,等于废品,做点木头可以,做铝都不行,不能大切削,
按你这种估法,国内所有的直联钻攻中心主轴,都可以达到,还是校棒300长的地方,打表0.001,你还说的是轴向,一般要径向,你不是骗外行吗,这样吹牛B不行的,你这种骗小白的做法,碰到专业的死路一条,
关于你轴向0.001的精度,我表示怀疑,比如说你转台直径300,打表在半径方向148的位置 ,能达到0.001,。还是1.48的地方,正确的打法是打148的地方,我可以确定你无法在148的地方精度0.001,如果能达到,请发个视频,我好卖一个玩一下,
作为机械人,要认真看宣传,这种避重就轻的宣传要认真分析
下图是示意图,轴向就打148位置 ,看是不是0.001,我表示你不可能达到这个精度,如果能达到,请打表来打我脸

网友(点评):
想当然是不行的,有GB JJF ISO 标准,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用,就是个DD电机,没有刚性,没有精度,不抗震,只能用于轻载,
按你这个说法,随便配个伺服电机  ...

老佛爷觉得火车前面不应该有蒸汽机,卸下来,换成马拉更合适。认知不同,解释一句都是多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佛爷觉得火车前面不应该有蒸汽机,卸下来,换成马拉更合适。认知不同,解释一句都是多余

搞个视频证明一下你的0.001,能达到我就买一个,不用扯老佛爷,,这个是不是事实也不好说,下午你就可以打在300位置打一下精度,看不能不能达到0.001,
作为机械人,要认实事,
关于你所谓的直联,随便一个伺服电机都能达到的精度,难道说你的公差是伺服电机的公差,

网友(点评):
这种精度肯定都是MINI型转台

网友(点评):
这个视频在哔站发过,被网友嫌弃0.001精度太差了,国外同行已经在做纳米级,我把视频放在帖子后面了

楼主:
道友正解,测试行业用的多,欢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视频证明一下你的0.001,能达到我就买一个,不用扯老佛爷,,这个是不是事实也不好说,下午你就可以 ...

你这样测出来不是电机的跳动,而是零件的跳动,我写的是轴跳,指的是轴心跳动,包含径向和轴向;精度到了这个级别,零件精度做的再高也没有意义(刀柄锥孔除外),重要是通过调配,能达到极高精度;
PS:圆度仪轴跳30纳米,圆盘的跳动只有30纳米吗?如果真的要做,可以用磨锥孔的方式去接近这个数值,然而,意义何在,有人为这个买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视频证明一下你的0.001,能达到我就买一个,不用扯老佛爷,,这个是不是事实也不好说,下午你就可以 ...

直连和直驱的区别,请审题。搞清楚精度的概念,伺服电机的精度是多少,心里有量化的数值吗?什么是绝对精度。什么是重复精度,什么是分辨率,这些指标如何测量?测量是有标准的,用千分表去测角位置精度会让人笑掉大牙,直呼外行。
如果伺服电机能达到直驱转台的精度,艾罗和Pi(如果不知道这两个品牌,自行百度)还玩什么?半导体厂家花几十万去买转台做什么,不如花几千买伺服电机更划算,送你一句话,存在即合理

楼主(2024-12-24):
引用 网友A:
搞个视频证明一下你的0.001,能达到我就买一个,不用扯老佛爷,,这个是不是事实也不好说,下午你就可以 ...

网友:
忽悠小白还是可以的,这个我只要用20块成本就能做到,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核心是外购吗?DD,轴环是哪家的?

网友(点评):
DD由我们设计,供应商制作,轴环指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就是里面的轴承

网友:
价格,什么公司

网友:
用的那个等级的轴承?

网友(点评):
没有限定等级,只限定精度

楼主(2025-01-23):
私聊,昵称是我的QQ

网友:
公司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