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上下升降系统,但不知道叫什么学名。

楼主(2024-10-29):
在升降过程中 如果红圈接触到障碍物 会停机。应用场景:多用于洗车设备上。
求指点一二
补充: 有专门的对射光电 给信号使整个横梁下降,  在下降过程中 专用对射光电失效后。  待红圈接触到物体时,横梁会立即停止下降,防止因对射信号丢失 横梁直接砸坏车顶

如图红色箭头所指

如图红色箭头所指

网友:
相当于开关,给个信号而已?

网友(点评):
对 感觉像是机械限位 (有点防坠器的意思)

网友(点评):
这么细肯定不能是硬限位,类似机械式接近开关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谢谢

网友:
轻触开关的机械拨杆之类的。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这样探测局部的不行,最好是横梁下面直接挂个塑料板做全长度探测。。。。。

网友(点评):
感谢前辈指点, 猛然觉得和海尔壁挂洗衣机检测洗衣机平衡状态的安全开关 原理差不多 左右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