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页摩擦异响

楼主(2024-10-29):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铰链异响 是什么原因?用的门体比较重,用久了会产生滋滋滋的异响,

网友:
承载力不够,换重型铰链,或者增加铰链,但不超过3个

网友(点评):
已经是三个了

网友:
润一下就没声音了

网友(点评):
目前解决办法只能加多点润滑油了

网友:
虽然304不锈钢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存在微小颗粒物),它仍然可能受到侵蚀;而POM虽然自润滑性能好,但在极端温度下(过高或过低)其物理性质可能会有所变化,影响到它的表现。
即使304不锈钢和POM(聚甲醛)都有较好的耐磨性,但长时间使用后还是可能出现轻微的磨损,从而导致间隙增大,出现松动或不均匀接触的情况,引起噪音。
如果铰链内部没有足够的润滑,那么轴与轴套间的摩擦力会增加,这不仅会加速零件的磨损,也会产生噪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灰尘、碎屑等杂质可能会进入铰链内部,这些杂质会影响轴与轴套之间的正常滑动,造成额外的摩擦并发出声响。
有时候,铰链的设计本身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负载能力不足以支撑门体重量、转动角度设计不合理等,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异常声音的出现。

网友(点评):
之前两个磨擦面是直接接触,可能没地方藏油,后面改了上图那种,中间留点凹坑藏油,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
有没有标准的呢找一下标准的参考一下!

网友:
及时上油
及时更换摩擦非金属件(时间长会有变形产生间隙)
加推力轴承或者含石墨的铜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