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外径公差请教

楼主(2024-10-29):
假如我选用了NSK的轴承,6901Z 0级,轴的内外径公差怎么计算呢?
下面是搜索的答案:
‘’通常,向心轴承(不包含圆锥滚子轴承)在公称内径d为超过10mm(不包含10mm)到18mm(包含18mm)的范围内,其单一平面内的内径偏差(0级)的上差为0,下差为-8μm。‘’

感觉上面的回答有点不靠谱,外径的公差也没有搜到,诚心请教大神

补充内容 (2024-10-30 09:44):
sorry,其实想表达的问题是,知道轴承型号及0级,轴承的内外径公差怎么查询?

网友:
你直接进官网,或者机械手册上都有各种情况下的配合公差,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情况来处理!
附件太大没法上传,你去NSK官网了解!

网友:
据我所知轴承内圈 外圈都是H h。怎么配合看你情况了
万一说的不对误导你见谅

网友:
为什么感觉不靠谱?
从你引用的数据,大体判断是对的。
你如果学过机械零件课程,就该知道轴承的内径很特殊,是负偏差。这个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点评):
当然带座轴承除外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不太需要了解轴承的偏差,只需要设计轴和轴承座的公差

网友(点评):
轴承细分很多种类,使用情况各种不一样,常规一般厂商的参考手册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轴的内外径公差,轴还有内外径吗,你说的那是管道吧。

网友:
都得过这个规则基轴制和基孔制,要不然,没有规矩那有方圆?

楼主:
基于搜到的资料,整理一下:1、轴承等级:
轴承的精度等级从普通级 0 级到 6 级、5 级、4 级及2 级,依次增高。
各国的制定的标准都是依据ISO标准制定,以前旧代号标准是G级 (0级) 、E级 (6级) 、D级 (5级)、C级 (4级)、B级 (2级)。
现行代号一般采用德国DIN标准。
PO级 (0级)、P6级 (6级) 、P5级 (5级) 、P4级 (4级)、P2级 (2级)。
一般标准等级P0级,反应在轴承型号上是省略的,只有P6级或P6级以上的,等级代号才出现在轴承型号当中。
例:6205和6205/P5,其中6205的精度等级是P0级,只不过是省略了。

2、轴承0级对应的轴承内外径公差:
参考标准:JIS B 1514-1:2017-径向轴承(0级)的容差与容许值。
可参考以下链接:https://www.misumi.com.cn/makermisumi/mech/tech/web_contents/radialbearing.html

3、回到我的初始问题:假如我选用了NSK的轴承,6901Z 0级,轴的内外径公差怎么计算呢?
6901Z对应的轴承内外径分别是12mm,24mm;
查询如下:对应的公差分别是12(0/-0.008)mm,24(0/-0.009)mm;

4、基于以上,选用此轴承,对应的轴直径公差和外壳孔直径公差设计:
轴承6901Z:内径12(0/-0.008)mm,外径24(0/-0.009)mm
我的使用环境是垂直的安装轴,轴向载荷稍大,但产品很小,最多也就10N,径向载荷基本没有;
我希望轴和轴承内圈不动,外圈转动;
轴的直径公差选择:
参考机械手册,建议选用f6或者g6,12mm公称尺寸他们分别对应的公差为:
f6:-0.016/-0.027;g6:-0.006/-0.017;
考虑到我的实际使用,我选用g6,最终选择:
轴承内径12(0/-0.008)mm,轴12(-0.006/-0.017)mm;

外壳孔直径公差选择:
参考机械手册,建议选用J7,24mm公称尺寸他们分别对应的公差为:
J7:+0.012/-0.009;
考虑到我的实际使用,我希望装配为间隙,生产简单,因此此处调整为H6(0.013/0):
轴承外径24(0/-0.009)mm,外壳孔24(0.013/0)mm;

5、最终设计:
轴承6901Z:
轴承内径12(0/-0.008)mm,轴公差设计为:12(-0.006/-0.017)mm;
轴承外径24(0/-0.009)mm,外壳孔设计为:24(0.013/0)mm;
以上,请大佬评估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于搜到的资料,整理一下:1、轴承等级:
轴承的精度等级从普通级 0 级到 6 级、5 级、4 级及2 级,依次 ...

楼主:
自顶,求大佬回复

网友(2025-02-26):
过了这么久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看到;
1. 轴是竖直的,产品10N?应该是转子10N吧,这样看转子才1g?
2. 冗余设计太多了,我觉得你看下轴承静负载和动负载;
3. 你的最终设计轴承外圈间隙配合,内圈过渡配合吗;如果只是为了便于安装,内圈可以改成间隙配合,将轴的公差改成-0.010~-0.017,外圈不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