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图图层颜色问题

楼主(2024-10-29):
如图,工程图所有的输入突然都改成了黄色,打开以前的工程图还都是黑色,但是在原来的工程图中增加新的输入也是黄色,并且点选输入的对象显示图层为“无”,且图层无法改为依照标准。

网友:
打开你的 SolidWorks 工程图文档。
转到“工具”菜单,然后选择“选项”。
在弹出的“系统选项”对话框中,切换到“颜色”标签页。
在“颜色方案编辑器”中,你会看到一个下拉列表,其中列出了不同类型的项目。你需要找到与图层相关的项,比如“草图实体”、“尺寸”等,这些都可能与你想要改变颜色的图层相关联。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项目后,在右侧的“项目/显示状态”部分,你可以看到当前的颜色设置。点击颜色框,可以选择一个新的颜色。
如果需要为特定图层更改颜色,确保你在选择项目时选择了正确的图层类型。如果你想要创建新的图层或者修改现有的图层,可以使用“图层属性管理器”。转到“视图”>“图层属性”,在那里你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图层,并设置每个图层的颜色、线型和线宽等属性。
完成颜色的选择后,点击“确定”保存更改。
返回到你的工程图,你应该能看到所选项目现在以新的颜色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