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产品设计下发工程设计

楼主(2024-10-29):
最近公司售后那边闹的沸沸扬扬说水压太大把管接头撑开了,导致冷水机漏水整个车间都浸湿了,刚好那天我转到那个部门去。了解了才知道,原来水冷机那里用的接头都是图一这种的快插接头,并没有用图二的专用快拧接头。但是正常来说快插接头也能用的,压力能达到1Mpa的,不会那么容易被撑掉,然后现场反馈的问题是,很多PU管一拔就掉了,根本接不紧。

领导拉我开会要我给出解决方案,我说换接头,换快拧接头就绝对不会拔掉了,领导又不同意,说现场一台的接头要大几千上万了,现场有几十台机器。让我想想什么原因锁不紧的,怎么跟客户解释这事情(估计想追责到接头供应商去),但是不换接头天王老子来了也解决不了啊。

随后我去排查,天王老子还真来了,原来是水管弯曲容易挤压接头一侧使弹起来的弹块往下压了,后来我想着用个类似卡簧的东西把弹块卡住不让它挤压松掉就好,图三位置。后来我记得快插接头都有个保护卡扣的,跑去问供应商,他们硬是不知道,也说没有,但是我的印象中明明记得有类似这种东西的。

经过一番寻找,让我想起了我家的净水器水管接头就是有这样的卡扣的,终于找到了,拿着图片去找SMC和亚德客和淘宝的一些供应商,都说没有类似的配件买,所以这个挺好的设计为什么不下发到工程上呢?

网友A:
只能说你们公司的供应商使用的配件次了一级,然后你要知道SMC有亚德客肯定也有的,搞一本书,相关选型都有!实在不行你可以参考液压阀门,用压力控制阀双重管控气压!

网友(点评):
你没看楼主的描述?这个是家用饮水机上有,而工业品上没有(包括SMC 亚德客)。这个确实是个挺好的东西,我建议楼主到饮水机配件那找找。

网友(点评):
明明是水冷机,又不是饮水机,不涉及食品级,气动也是可以用的,至少是个参考,液压至少是螺纹连接,气动快插应该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液压系统中用的公头母头,和管道上用的这种接头不配用吧》而且这明显是接头的问题,调压力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网友(点评):
这本事液体,用的却是气动真空类的的接头,想保证高压稳定,那不就要参考液压!

网友B:
这是个垫片?

网友:
用小扎带看能不能卡进去

网友(点评):
好主意,但是数量太多了不美观,况且客户那边估计不会接受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买的一个机器,上面也是用扎带卡住的

网友C:
最好还是换图二这种的吧,加个垫圈卡住也不一定长久,后面还容易背锅,不行就换部分做对比,先不垫

网友(点评):
对,加垫片顶多就是当时用的牢固,不会因为长时间角度问题导致里面卡片疲劳,但是这种接头本来就使用寿命不长,用长了都漏,气动的最烦人,产生噪音,加消音阀也无济于事,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加消音阀,勤换

网友D:
这类接头的耐压应该不超过1MPa,净水器的压力一般也就0.3~0.6MPa。所以关键还是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换图二这种的吧,加个垫圈卡住也不一定长久,后面还容易背锅,不行就换部分做对比,先不垫

换了一台做对比的,东西不是我设计的,领导知道这情况,就是换那台花了大几千所以说能不换就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接头的耐压应该不超过1MPa,净水器的压力一般也就0.3~0.6MPa。所以关键还是压力

不用净水器的接头,用它上面那个蓝色的卡扣

网友(点评):
这类接头是接头里有簧片可以卡住塑料材质的气管,所以耐压有限

网友(点评):
冷水机用这种簧片快插,早晚出问题,老板不想换,以后出问题你就得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垫片?

用图四上面蓝色的卡扣

网友:
这么说吧,你不要乱出主意,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后期出事就说是你的问题,因为是你改的;还是回归本质,就是气管接头选错了,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让他们去追究前设计的错。不然像你这种换部门就急于表现的很容易初道崩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台做对比的,东西不是我设计的,领导知道这情况,就是换那台花了大几千所以说能不换就不换

那就没必要管了,真心的,换好了没功劳出问题了你绝对有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们公司的供应商使用的配件次了一级,然后你要知道SMC有亚德客肯定也有的,搞一本书,相关选型都有 ...

就是SMC和亚德客都没有图四那种蓝色卡扣才麻烦,不然直接让他们送都可以的

网友(点评):
亚德客有的,SMC也有的那种,这种是真空方面用到的,你可以找液压厂商定制!液压方面的应该用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必要管了,真心的,换好了没功劳出问题了你绝对有责任

真有道理,我需要慎重考虑一下!!!!

网友E:
现场一块多钱一个的接头换下来一台机器块一万块,总共要几十万,那加这个蓝色的配件,也花不少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场一块多钱一个的接头换下来一台机器块一万块,总共要几十万,那加这个蓝色的配件,也花不少钱吧?

那个蓝色卡扣不值钱,4块钱50个卡扣,很便宜,想找个金属的卡扣美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场一块多钱一个的接头换下来一台机器块一万块,总共要几十万,那加这个蓝色的配件,也花不少钱吧?

1

网友:
按理说快插接头只要在耐压范围内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气管插的太极限了。

网友:
那个卡扣我们用的smc是自带的啊

网友(点评):
什么型号啊

网友:
气管接头一般是免卡,净水接头一般有卡,但也有号称免卡的我一直觉得有问题,现在看来还是有些隐患

网友:
家里进水器不都这样接的嘛  不过工业的没这种习惯

网友F:
人家这个卡头用来防止意外个例情况发现,你这普遍现象 明显是接头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这个卡头用来防止意外个例情况发现,你这普遍现象 明显是接头质量问题

SMC的接头,说了是管道弯曲过大把弹块挤压下去了造成的,其实我也希望是接头质量问题这样就好解决了

网友(点评):
哦 这样 我没看仔细 不好意思

网友:
建议更换图2的快拧接头。快插式的寿命和可靠性堪忧

网友(点评):
对的,我也这样觉得的

网友:
哇,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种走水,一种走气。走水建议还是快拧保险,不过关你毛事。你会上提了快拧方案,被领导否决了,和你有啥关系。卡圈虽然是可行的,但从背锅的角度来看,吃力不讨好

网友:
刚插上接头位置的管子不能太弯,不好避免必须弯的这种位置的接头加卡子就好了

网友:
这明显是系统有问题,应该加上漏水检测。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哈哈,该死的是有漏水检查,等检测到的时候都流很多了

网友(点评):
是检测液位是吗?改为检测压力~~

网友:
通水的产品用通气的接头,只能说牛逼,不是接头设计问题,是纯粹的选型问题,通气的接头多是单密封的,即使没有你现在碰到的这个情况也会有新的泄露,要用通水用的双密封快插接头

网友:
类似的卡子 有钢丝卡箍 和c型卡簧 看能不能用

网友:
学到了,之前遇到过但没有深究,

网友:
这种卡件见过。费斯托的快插接头好像是标配的。
说白了,快插接头的使用压力,尽量不要超过0.8Mpa,要留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