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自动冲压设备

楼主(2024-10-29):
公司要购置一套自动冲压设备, 小型台式冲床(4-5顿)+送料机+料架, 要能计数, 用于铜箔软连接产线自动冲压下料, 铜箔厚度0.25mm. 求推荐品牌或设计定制厂家.

网友A:
这种你不用4-5吨,因为国标没有这个型号,你应该选择2T的金龟冲床,价格7800左右,如果你想便宜也可以买杂牌,2800左右,金龟只要不超载,正常保养,就是加机油,可以用几代,
送料,用步进电机加PLC,滚轮送料,价格应该在3500-12000左右,看牌子,现在客人冲0.7的铝片,宽15-30,可以,
你冲的料2吨完全够用,实际出力在0.7吨以内,所以2吨并不超载,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冲床我专业干了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你不用4-5吨,因为国标没有这个型号,你应该选择2T的金龟冲床,价格7800左右,如果你想便宜也可以买杂 ...

春哥,你是老师傅,应该先看看对方的料带

网友(点评):
先冲床,选压力啊,工作台面,行程,

网友(点评):
肯定是先产品+需求+精度,后定工序,再选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