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不涨紧

楼主(2024-10-29):
主动轮和从动轮之间不涨紧,也不可移动,这个周长是不是正好节距的整数倍?
  如多根滚筒输送机,滚筒之间的距离是不是链条节距的整数倍?

网友:
不一定是倍数,使用过程中也会拉长

网友:
如果链轮较大,不应该按周长计算,应该按你的节距计算,链条在链轮上相当于多边形。中心距很比较小吗,怎么不加涨紧设计?

网友(点评):
多根滚筒用链条带是不张紧的。算好距离就行。一般样本上都有推荐距离。

网友(点评):
没用过链条带,只用过标准套筒滚子链和网链,长距离都建议有涨紧设计

网友: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