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的速度6米/秒是不是太快了?

楼主(2024-10-30):
大家好,我最近设计一台设备,三排链条传动,套筒滚子链型号:12A,节距19.05,线速度6米/秒,是不是太快了,有什么不好的因素,机械设计手册中速范围0.6-8米/秒,那位有这么快的使用经验,希望大家解答?另外有没有高速链或其它传动方式;谢谢。

网友:
看场合,园林锯速度慢了还不行啊

网友:
开飞机了都

网友A:
速度快了噪音会不会太大?不行就换皮带。

网友:
动平衡要做好

链条型号不能太大

减少惯量带来的影响

网友:
时速21.6km,我开小电驴勉强能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了噪音会不会太大?不行就换皮带。

温度高,不允许皮带

网友B:
比如说汽车正时链,以6000转为例,6000/60*80*3.14/1000=25米/S

网友:
润滑搞好,怕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高,不允许皮带

主要考虑噪音和抖动的问题。虽然没超出设计规范,如果安装的偏差大估计也不太行。不行就改轴传动。

网友:
摩托车上用的基本都是链传动。这下你还觉得快吗?
可以看看这个——摩托车知识:链条/皮带/传动轴 三种传动形式的优缺点_懂车帝

网友:
噪音大,你看我家的嘉陵能跑多快,一样是链条

网友C:
输送链和传动链不能一概而论吧

传动链可以快,输送链太快可能会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送链和传动链不能一概而论吧

传动链可以快,输送链太快可能会出事

是传动链,套筒滚子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汽车正时链,以6000转为例,6000/60*80*3.14/1000=25米/S

春哥牛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传动链,套筒滚子链

传动链一般不考虑速度吧?

不像输送链要考虑承载,就比如你在做滚筒线的时候会考虑带电机的那头链条速度有多快吗?最终还是在滚筒的线速度上做计算和判断。

具体没有场景,不太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了噪音会不会太大?不行就换皮带。

有耐高温的皮带吗150以上,15千瓦,730转/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噪音和抖动的问题。虽然没超出设计规范,如果安装的偏差大估计也不太行。不行就改轴传动。

现在改为4.4米/秒了

网友:
如果是长距离,速度太快还是钢丝绳好一点,链条抖动噪声会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改为4.4米/秒了

没问题。最多有点噪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耐高温的皮带吗150以上,15千瓦,730转/分钟

有的,150温度不算太高。

网友:
只用过低速的。6m/s还是心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150温度不算太高。

是传动三角带,不是输送带,能不能提供供应商或品牌

网友(点评):
三角带,没有用过。去YH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最多有点噪音。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