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动门改造,应该用什么类型电磁阀?

楼主(2024-10-30):
自动化改造过程中,经常遇到气动门改造。
有些机床的门,行程是455这样的情况,无法让气缸跑满全部行程。
也有些改造是要求既能自动开关,也能手动开关。

开始我选择了普通的两位五通单电控电磁阀,发现无法满足人工开闭的要求,只能是加个按钮盒
后来我选择了三位五通中泄电磁阀,人工开关也不很顺畅,因为要拉动气缸,而且,因为没有了背压,开关门的时候冲击比较大。

大家都是怎么改造的气动门呢?有什么好的经验?

增加一条:气动门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自动化,,即机器人上下料的时候能够自动开关门。

网友A:
对于滑动门或铰链门,可以安装平衡弹簧或扭力弹簧来达到相对自动的开关门。在液压或气动系统中加入手动操作装置,如手动泵或手动控制阀,以确保在停电时仍能手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滑动门或铰链门,可以安装平衡弹簧或扭力弹簧来达到相对自动的开关门。在液压或气动系统中加入手动操作 ...

多谢大侠。增加手动阀,跟加个按钮,没啥区别吧。

网友(点评):
手动阀跟按钮一回事吗,停电时手动阀还能控制,按钮能控制谁?

网友:
三位阀加气动锁,你看行吗

网友:
气动不跑满气缸行程的很多,加机械限位阀或者接近开关。冲击大的考虑加缓冲单向阀,,,,,

网友:
利用减压阀做个平衡回路呢?

网友:
逆止阀+中封型电磁阀
滑轮导向,门上加导条,干1米都行

网友:
加个手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