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轮齿槽数据

楼主(2024-10-30):
在手册上找不到2GT的数据,在网上翻找之后发现,2GT的数据一直缺齿槽的直径数据,通过米思米的模型测出的齿槽直径是0.675mm想问问各位大佬,这个2GT的齿槽数据是怎么来的,或者有什么标准

网友:
我的想法是去看同步带齿形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LostSpeed/article/details/130987263
这个页面时关于这个齿槽半径数据似乎与你的数据不一样。
另外GT (Gates Tooth) 型由盖茨公司开发的一种高性能同步带,拥有独特的齿形设计,以提高承载能力和降低噪音。

网友(点评):
这个我看到过,这是同步带的齿,不是同步轮的齿,两者之间是有缝隙的

网友:
http://www.kaijiedl.com/product/108.html

随手一搜……还真搞不懂为啥同步带这么多型号

设计手册不都是周节制,模数制
同步带这么多讲究吗

网友(点评):
人家是问带轮对应的同步带上的R3圆弧的尺寸,你给这个链接这上面根本没有相关的尺寸。

网友(点评):
有那么多型号有什么稀奇的吗,难道你以为盖茨公司开发GT型号的同步带是有钱不知道怎么花是吧。

网友(点评):
手册上的同步轮在小功率十几W传动情况下不太适用

网友:
我的想法是去看同步带齿形

手册上是没有2gt的同步带齿形

网友(点评):
哪个手册,这世界上的圆弧同步带型号可多了,我回帖也说了,这是盖茨公司开发的GT型号。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机械手册,图中的尺寸是生产同步轮的厂家提供的

网友(点评):
盖茨的这个同步带我去官网看了,也没有找到齿槽数据

网友(2025-07-21):
齿槽宽,能找到各种同步轮的介绍,齿槽宽相当于是要预留的间隙,图上PLD=0.254,是指节圆半径,比如2GT的20齿同步轮,周长为2*20=40,求出半径R=40/2/pi,得到的就是PLD上的半径,并不是齿顶上的半径,齿顶半径R=40/2/pi-0.254(PLD),齿底半径为40/2/pi-0.254(PLD)-0.75,米思米的模型DFX图纸,里面包含了不同齿数的,但实际上打开不同齿数的DFX图后,测量的R都为0.675mm,和倒齿顶圆弧角r0.1125,显然这并不是制造图纸,另外齿顶哪倒角圆弧为0.1125,估计是差不多,看了其它的介绍此R为0.12左右,同为2GT,试想一下,14齿时,皮带的弯曲弧度,与40齿的同步轮皮带的弯曲弧度,显然也是不一样,所以齿槽宽是根据不同齿数下皮带的弯曲弧度不同,皮带上齿坑的弯曲率而定,但这完全找不到任何计算公式,唯一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根据同频带的直线截面图,弯曲成同步轮后的圆弧,通过R2=1和圆心定位在齿顶上的0.4mm,转换为齿顶弧长为0.4mm来定这个R2的圆心,通过R2相切R3,从而调整R3的半径,即R3作为从动尺寸,不再指定为0.55,R1配为0.1125-0.12左右,不过按此方法尝试20齿和16齿轮,好像调整出来的R是同一个规格,这图上按16齿计算的半径,能找到更好的方法的给留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LostSpeed/article/details/130987263
这个页面时关于这个齿槽半径数据似乎与你的数 ...

行内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