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剪叉式升降机滚珠丝杆的惯量计算

楼主(2024-10-30):
客户做了一款剪叉式升降机,丝杆水平布置,拉动螺母实现上升,现在有个问题,电机的惯量不好计算,这个跟常见的算法应该不一样吧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不是对响应速度要求高或者定位精度高的场合,本人一般不算惯量

网友(点评):
到仓库里面找个大点的电机装上去试试看能不能得干的动

网友:
这玩意的精度不至于算惯量了吧……

先保证能推动吧

网友:
这种进度,扭矩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对响应速度要求高或者定位精度高的场合,本人一般不算惯量

客户的锁紧螺母老是自动松脱,想算一下看看多大惯量,然后再看看这个锁紧螺母上承载多大的扭矩,这样好想办法。

网友(点评):
如果电机正常工作,电机惯量是不没问题,你个问题首先考虑的是螺母的载荷。

网友(点评):
锁紧螺母松脱,跟惯量的关系不大吧。振动的的因素更大一些。

网友:
根据“负载惯量的平动动能与等效惯量的转动动能相等”列方程,很容易解出来负载折算到电机轴处的等效惯量

网友:
和惯量关系不大

网友:
滚珠丝杠是不自锁的。不如用T形丝杠,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的锁紧螺母老是自动松脱,想算一下看看多大惯量,然后再看看这个锁紧螺母上承载多大的扭矩,这样好想 ...

是丝杆固定端的锁紧螺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