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受到拉力,还是偏置的,如何算寿命

楼主(2024-10-30):
15滑轨滑块,竖直安装,2个滑块做了一个小平台,有个拉力拉这个滑块上的小平台,绳子位置与中心线偏置16mm,拉力在(4个绳子拉,每个绳子25KG)100KG,滑块每天上下运行100次,每次1米。问滑块寿命,

网友:
这力是都集中在了中间2根连接柱上面了?

网友(点评):
力集中在滑块的左右的珠子上了

网友:
载荷看完全够用 1天一百次 也是很低频率 能够这样用,具体用多久 这个关联因素太多 尺寸 环境,平行度,滑块滑轨本身质量问题等等  不好判断  担心有问题 就换大一号滑轨滑块

网友A: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偏置16mm=0.016m,两个滑块,单个滑块受力500n,力臂0.016,扭矩就8N.m
上银的有个标准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这个单位不是kN.m么

网友:
15是最小的那款吗?看了一下有点勉强
11kn也就100kg左右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亚德客的,果然比上银的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偏置16mm=0.016m,两个滑块,单个滑块受力500n,力臂0.016,扭矩就8N.m
上银的有个标准 ...

8N.M的扭矩不是都在给得的最大静力矩标准范围内吗?怎么不符合转矩要求,不知道理解有没有错误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看错单位了

网友:
算一下额定动载荷

网友:
滑块除了扭,还有拉力,要全部换算成动载荷,然后再剩3~5,就是滑块的额定动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