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保焊枪上,增加档位,电流电压等调节选择功能。

楼主(2024-10-30):
焊工调节电流电压需要来回跑,很是麻烦,直接在焊枪上集成如何

网友:
挺好的,别太重就行了

网友:
会实现的

网友:
搞不好还会增加被电磁干扰的风险

网友:
气保焊机,主机上可以调电压电流,送丝机上也可以调,再在焊把枪上安装 使用焊枪会很不方便而且增加了焊枪的重量

网友(点评):
电子电路,很小的,已经开始做了

网友(点评):
用类似手机的按键,或者小旋钮,或者带个小数码屏幕

网友:
电磁干扰与轻量化不好协调吧?

网友(点评):
没有的,自己做着玩玩,挺好的

网友(点评):
用电路板小按键,配合指示灯,用来切换,或调节吧,具体也没想好

网友A:
应该可以集成一个电位器应该不难

网友(点评):
还没想好具体,的太忙,有空在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集成一个电位器应该不难

1个电位器能搞定吗?电压,电流,脉冲时间,,,,,好多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个电位器能搞定吗?电压,电流,脉冲时间,,,,,好多参数

拨码开关带按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