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箱上零件公差问题

楼主(2024-10-31):
做了一个减速箱,因为之前没做过,关于里面两个零件的公差有些疑问:

1)图中轴套是用于轴上零件轴向定位用的,请问套筒内圈和轴配合的间隙多大合适,公差怎么选?

2)轴承端盖用于固定轴承,轴承端盖和齿轮箱体上轴承位的配合的间隙多大合适,公差怎么选?

恳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跟速度、负载都有关系的。如果是低速轻载,轴套不用配合,尺寸大0.2即可。端盖也是一样。

网友(点评):
谢谢哈,速度和负载都不大的

网友:
要看你齿轮和轴之间是否有相对转动,有的话就用过盈配合,如果只是轴向限位,可以间隙配合,装进即可。看图右边个轴套套不进去啊?右边端盖配合不重要,只要是间隙就好比如H7/g6.整个结构轴向是有问题的,实际装配累计太大要么端盖压不到位,要么轴会窜动。

网友(点评):
谢谢,确实右边的轴套有问题,请问端盖压不倒位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都是不重要的配合,间隙可以大点,装配时好装入,这种我都是尺寸+0.5,
一点建议:取消右侧隔套,直接轴上把直径加粗就行了,还有你那个键好小,轴上键槽铣长一点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右侧键确实需要取消,键长6毫米的,因为整体尺寸限制死了,没法做大

网友(点评):
没错,他这个整体的结构有点问题。需要调整一些。我记得书上有。可以看看书上是怎么弄的。

网友:
不要太小,稍微大一些,调式遇到问题,在调整,

网友A:
中间那个轴套确定能装进去?

网友:
很多细节不知道,没法给出意见。
比如轴与轴套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差异。
工作温度变化对尺寸的影响。
承载能力及工作寿命要求。
安装方式(例如是否使用工具辅助装配)。
润滑情况,特别是在高速运转条件下尤为重要。
如果轴套需要在轴上自由滑动,比如为了调整位置或者便于装配和拆卸,那么会选择间隙配合。
当要求既有一定的紧固性又允许轻微的移动时,可以采用过渡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轴套确定能装进去?

发现问题了,大家看看这样可以吗?由于尺寸限制,轴径不能太粗,现在轴承内径才10毫米

网友(点评):
嗯,左边的轴承内侧应该留个台阶。不能两边的轴承都浮动。

网友(点评):
轴肩和齿轮之间留那个控刀槽没有用,还要多加工一刀,小与齿根圆直径做出来就好,键槽那里通常铣到不行么?用C型平键 (单圆头的)

网友:
你说的套筒对于轴安装没有多大要求,一般方便安装间隙配合就可以,大间隙都可以。这边我们都叫定距环,他的厚度尺寸公差才是影响安装的关键,但你这边好像用的深沟球轴承所以这里也无所谓感觉,比较粗糙。
左右轴承内径端面都固定了就可以,其中一个轴承盖固定轴承外圈就可以作为安装定位就可以 。
另外你右边的所谓的套筒我认为可以去掉直接用齿轮轴台阶代替安装左边的齿轮也方便且不存在累计公差

网友(点评):
谢谢,因为齿轮比较小,请问齿轮轴上台阶直径可以超过齿根圆直径吗?

网友:
轴套与轴间隙0.1-0.2,端盖与轴承孔间隙0.05-0.15

网友:
如果是直齿的话还好,尽量减少轴上零件减少累计尺寸,另外就是增加调整垫圈或波形垫圈。没看懂中间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中间是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