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既能散热又能减少噪音的办法

楼主(2024-10-31):
现在要给风机做个防护罩,为了减噪准备在分机里贴消音棉,但这样风机就给蒙在里面散热困难。有什么结构或者材料能吸音又不影响散热。(电脑的机箱是有小风扇,这个不方便加风扇)

网友:
不懂,能不能搞一种,结构上能消音作用,材质上能导热散热的东西
或者问搞散热的供应商要消音方案;问消音供应商要散热方案

网友:
缠绕一圈冷却水管再包隔音棉呢

网友A:
使用多孔吸声材料(如泡沫、玻璃纤维等)可以有效吸收噪音。
材料应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以便于热量传递。
采用双层或多层结构:外层可为隔音材料,内层为通风散热材料。两层之间留有空气间隙,增加隔音效果。
设置消音器:在进气口或排气口安装消音器来减少噪声传播。
散热孔布局:合理布置散热孔的位置和大小,确保空气流通的同时降低噪音水平。通常,小而多的孔洞比大而少的孔洞更能减少噪音。
避免共振:确保防护罩的结构刚度足够,防止因振动引起的共振,从而产生额外的噪音。
保持适当的空间:确保防护罩与风机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空气循环和散热。

网友:
我们都是采用制冷机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孔吸声材料(如泡沫、玻璃纤维等)可以有效吸收噪音。
材料应具有良好的导热性能,以便于热量传递。 ...

怎么看着像AI回复的

网友(点评):
因为回答完整就叫ai吗,莫非你们的回复都是没经过大脑顺溜胡扯的吗

网友(点评):
这AI攻击力够强的……

网友:
风机的大小 加什么样的防尘罩了
噪音是机械振动噪音就加减震垫(弹簧、橡胶) 机械振动 整机包在一个内衬隔音棉的箱体里 留足出风管口尺寸
噪音是风噪的话可以单独给出风口加隔音棉箱体 防尘罩该怎么弄怎么弄

网友:
热量,风机的风还带不走吗?

网友:
要看应用场景吧  能接受多大噪音

网友:
如果能改设计的话,加大风机口径,降低转速,风量不变,整体更静音

网友:
热源那里直接上液冷,还要什么风机,自然就没有噪声问题。

网友:
感觉有点闭门造车了,这个专业的人找专业的做啊 ,我们这边订风机你可以提加隔音,人家就会帮你设计,或者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点评):
风机是换不了了,看看外部防护罩有没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