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具机械之美:纺车轮

楼主(2024-10-31):
渔具里的机械之美,纺车轮和水滴轮

本贴:纺车轮

网友A:
你这也没解释纺车轮的功能呢,纺车轮原来的意思是传统纺织工具——纺车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渔具中的纺车轮,也称为旋转式钓鱼卷线器或旋压式卷线器,是一种广泛使用的钓鱼装备。它设计用于帮助垂钓者更轻松地收放钓线,并且能够提供更好的控制力和投掷距离。纺车轮的名字来源于其外观与传统的纺织工具——纺车的轮子相似。
它通常安装在钓竿的下方,有一个水平放置的卷线轴,旁边是一个带有手柄的齿轮系统,以及一个可以调节张力的拖曳系统。
操作时,通过摇动手柄来收回钓线;放出钓线时,则是利用手指控制线速,同时允许线从卷线轴上自由滑出。
适合各种类型的淡水和海水垂钓活动,特别适用于需要远距离抛投的情况。
一般由耐腐蚀材料制成,如铝合金、不锈钢等,以保证长时间接触水后的耐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没解释纺车轮的功能呢,纺车轮原来的意思是传统纺织工具——纺车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渔具中的纺车 ...

抛砖~

网友:
感觉身边很多东西机械结构都很厉害, 打印机  机械手表  小时候的随身听等 限制大部分东西能用电子的都电子化了。

网友:
多点的容易跳空,还是喜欢用单向轴承的

网友:
造型能力强

网友:
这玩意我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