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焊缝的验证性实验有那些

楼主(2024-10-31):
公司供应商最近提供的产品质量问题很多,其中Q355D材料的板板角焊缝竟然开裂,请问有那些检验方法可以检查供应商提供的样件是否满足设计需要的力学性能的要求。

网友:
检测,超声波

网友A:
去现场产品审核:焊接工艺评定,作业指导书,焊接人员资质,焊接管理人员资质,焊丝存放,夹具周检,反正关于焊接周边的都要审核。
产品回来检测的话,就超声波内部,着色显影外部检查,熔深检查(这要破坏性了)。

网友:
目视检查:这是最基本的检查方式,通过肉眼或使用放大镜来观察焊缝表面是否存在裂纹、气孔、夹渣、未熔合等缺陷。
射线检测:利用X射线或γ射线穿透材料的能力,生成内部结构的影像,可以发现内部缺陷。
超声波检测:使用高频声波来探测材料中的缺陷,适用于检测厚度较大的材料。
磁粉检测:仅适用于铁磁性材料,通过在工件表面施加磁场并撒上磁粉,来揭示表面和近表面的缺陷。
渗透检测:利用液体渗透剂进入表面开口缺陷中,然后清除多余的渗透剂并施加显像剂,使缺陷显现出来。
涡流检测:主要用于导电材料,通过感应电流的变化来检测表面和近表面的缺陷。
拉伸试验:对试样进行拉伸,直至断裂,测定其力学性能。
弯曲试验:将带有焊缝的试样弯曲到一定角度,检查焊缝及热影响区是否有裂纹。
冲击试验:测量材料在快速加载下的韧性,通常用来评估低温脆性。
硬度测试:测量材料硬度,可间接反映材料的强度和塑性。
金相检验:通过对焊缝截面进行微观组织分析,来评估焊缝金属和热影响区的冶金质量。
泄漏试验:对于压力容器等密封性要求高的部件,进行水压试验或气压试验,检查焊缝是否存在泄露。

楼主:
看来我只需要做三个:宏观金相,腐蚀试验,剪切实验

网友:
我们以前压力容器 碳钢的常用射线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现场产品审核:焊接工艺评定,作业指导书,焊接人员资质,焊接管理人员资质,焊丝存放,夹具周检,反正关 ...

这一趟看完估计现场好多不满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一趟看完估计现场好多不满足的,,,,,,,,,,,,

这很正常的。可以改进啊,改完了过段时间再来审。
我们做卡特彼勒的被搞得不要不要的,就卡特彼勒自己审自己的焊接也只不过是良好,还没达到优秀这个级别(按分数来的,“良好”这是打个比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很正常的。可以改进啊,改完了过段时间再来审。
我们做卡特彼勒的被搞得不要不要的,就卡特彼勒自 ...

对,不可能理想化。大佬厉害,接卡特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