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装配体怎么画

楼主(2024-10-31):
小白,求救大侠,请看看这个装配体怎么画。
【题目】

如图所示,方型管的型面(截面)均为长为A,宽为B,周边圆角R8,壁厚为5。构建管1到管3的零件(建议采用零件系列化技术,即一个零件中存在3个不同的长度规格,长度分别为C、D和E)。依照下图安装管1到管3,在装配环境下,采用关联设计方法生成管4。

【参数】

A=70,B=50,C=800,D=220,E=500,F=200

【问题】

1、  管4的体积是多少立方毫米?

2、  管4的两个边线之间的角度X为多少度?(注意是立体角度,不是视图中的投影角度)

网友A:
可以用焊件做吗‘

网友(点评):
知道什么叫做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焊件做吗‘

不可以用焊件

网友:
搞个插件,什么都做的好好的,
出3D让切管那里下料,编号都可以打上去。

网友(点评):
你看,什么叫做题,就是老老实实建模,而别想投机的办法。

网友(点评):
再说哪个插件管你型材建模啊,你是不是读不懂题目啊。

网友B:
尺寸配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配合线

请问怎么做

网友B:
是三维草图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68.53 立方厘米,79.75度,焊接做完了,才看到说要装配。

焊接好做,装配体,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三维草图做的吗

用装配体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做

可能是这样做

网友A:
角度同答案一样,体积与答案差0.392(答案体积是468806.5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这样做

可以分享一下源文件吗?1与2的那个配合怎么做

网友(点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Pp0s1kn7K95oxRTgGUjRg?pwd=e5fd 提取码: e5fd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同答案一样,体积与答案差0.392(答案体积是468806.59)

这就很正确了,厉害,可以告诉怎么做的吗

网友(点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xfYaS9mts3o1aM5rHPDMw?pwd=dkna 提取码: dkn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很正确了,厉害,可以告诉怎么做的吗

谢谢亲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很正确了,厉害,可以告诉怎么做的吗

我原来是想这么装配,1和2的装配可以用宽度配合,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距离与中心重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是想这么装配,1和2的装配可以用宽度配合,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距离与中心重合

文件下载地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DytXNVNmqeFStJVH2UsiQ 提取码: ir1e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D:
我看错了,D是220,我看成200了,角度79.75是对的,不好意思,源文件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错了,D是220,我看成200了,角度79.75是对的,不好意思,源文件你可以自己修改一下

谢谢您

网友:
一根根画出来然后拼接,不就是3D草图 做 种子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