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气缸内部压力的测试

楼主(2024-10-31):
气缸使用时如何测量内部压力,可以利用电磁阀完成吗,请教下各位,望不吝赐教

网友:
压力表,调压阀。

网友A:
进气口或者排气口加个压力表就行吧。加在气缸端更准,电磁阀离气缸还有点距离。

还有电子数显的可以实时反馈压力是否达标

干嘛要检测气缸内压力?真担心压力过大应该装泄压阀啊

网友:
内部只能看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气口或者排气口加个压力表就行吧。加在气缸端更准,电磁阀离气缸还有点距离。

还有电子数显的可以实时 ...

展示使用的

网友:
静态就接一个压力表。动态的会麻烦一些,缸内跟管子的压力还有压差。。

网友:
有些气缸不是有好几个进气口吗?可以把其他进气口接个气管插上气压表就行。

注意接管型号,气压表一般是外螺纹,挑个内螺纹的气管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