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锁紧的结构,可以固定方向吗?

楼主(2024-10-31):
楼主有2个连接件是采用螺纹连接的,但是有安装方向要求,怎么能保证每次扭紧以后,都是一个方向,有没有啥好办法?朋友们

我想的是,采用不同厚度的平垫或者胶垫,因为连接件是外加工的,可能不同批次存在加工偏差,感觉也不是很靠谱。

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谢谢!!!

网友A:
加一个正反螺连接件   2个连接件 做成3个

网友B:
在两个连接件上做相应的标记
使用定位销
设计一个非对称的接口,使得连接件只能以一种方式相互装配。
在连接部位设计物理上的限位结构,比如凸起或凹槽,限制了零件之间的相对转动,从而保证了固定的安装方向。

网友C:
连个件都做成螺纹孔的,装在一根螺柱上

网友D:
调整垫调整起来够麻烦的~建议上图,看看是什么结构,可以做成油壬那种活螺母的、加定位销

网友E:
管道一般喜欢用活接头 三个件 把螺丝锁紧 改为螺纹压紧,

网友F:
液压管的那种活套螺母接头  你想朝哪边就哪边

网友G:
    相对方向或角度和内外螺纹的起始牙位置与旋入螺纹的长度有关系!四个数值相互约束,设计可以定义,想要方便的加工出来很困难。目前的做法先将螺纹连接,后加工出需要设定方向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垫调整起来够麻烦的~建议上图,看看是什么结构,可以做成油壬那种活螺母的、加定位销

工件是图中这种,就是那个铝合金的工件,它的方向要跟方块的方向平行,这个就有点不好搞,外加定位销的话,因为是内螺纹,可能不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正反螺连接件   2个连接件 做成3个

可以详细点吗?朋友,我没看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两个连接件上做相应的标记
使用定位销
设计一个非对称的接口,使得连接件只能以一种方式相互装配。

我这个工件是内螺纹的,安装的时候不太好装定位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个件都做成螺纹孔的,装在一根螺柱上

这样能行吗?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道一般喜欢用活接头 三个件 把螺丝锁紧 改为螺纹压紧,

朋友,有图吗?我没看明白说的是啥样的?我的工件是下图中这种,要把方向安装的时候保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压管的那种活套螺母接头  你想朝哪边就哪边

朋友,我的是这样式的,好像不太适用你说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对方向或角度和内外螺纹的起始牙位置与旋入螺纹的长度有关系!四个数值相互约束,设计可以定义,想要 ...

朋友说的很对,如果是开模做的,可以确保,问题是这个结构件是外发机加工,每一批次存在不确定性

网友(点评):
其实内螺纹与外螺纹连接的两个零件,外形特征与各自螺纹的起始角度固定,你想做到一致,就要保证两个零件螺纹的起始角都一致。最好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个螺纹与外形特征解除角度固定

网友(点评):
白话文就是你装上去的零件是最好是通孔螺钉固定,加外形定位

网友H:
中间加个薄螺母把工件拧到合适的位置后通过拧紧螺母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能行吗?朋友

这个...还真没想到什么像样的好办法
像你现在用的法子垫东西,再者就是改固定方式,不能用螺纹啦

网友:
如上一位社友所说,加一个螺母在中间就可以了,双螺母的锁紧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吗?朋友,我没看太明白

大概是这样 2边是工件   中间做个连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是图中这种,就是那个铝合金的工件,它的方向要跟方块的方向平行,这个就有点不好搞,外加定位销的 ...

螺纹装配很难保证方向的 还是要考虑改方案 为什么要经常拆呢 不拆的话螺纹胶也是可以的 要是方形和圆形件方向可以确定 可以改法兰固定
或者就是做L支架 配合齿形垫圈用螺钉压紧
也可以在目前的圆柱端面上加一个套 在这个转接套上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间加个薄螺母把工件拧到合适的位置后通过拧紧螺母固定

谢谢朋友的好点子,但是我这个是内螺纹,没法用双螺母

网友(2024-12-09):
要不底座换成球体链接。要不方头能调节。

网友:
还有可以加装一个 盘式调节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