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新手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4-10-31):
请问各位大佬们,我用命令去作指定长度的线段,为什么有时可以作,有时作不了。

网友:
当前绘图单位设置:确保你的绘图单位设置正确。如果你输入的是毫米(mm)值,但AutoCAD当前设置为英寸(in),那么你将得到不正确的线段长度。可以通过UNITS命令检查和修改单位设置。
输入方法:当你输入距离时,需要确保按照AutoCAD所要求的方式输入。通常情况下,直接输入数字后按Enter键即可,但有时候你需要指定方向(例如@X,Y或极坐标格式@distance<angle>)。错误的方向或者格式可能导致绘制失败。
捕捉设置:如果你启用了某些捕捉模式(如端点、交点等),这可能会影响你放置起点或终点的位置。确认是否开启了不必要的捕捉选项,并根据需要调整。
对象捕捉:当试图从一个已存在的点开始画线时,如果没有正确地利用对象捕捉功能来精确定位起始点,也可能导致问题。启用F3键下的对象捕捉可以帮助更准确地定位。
动态输入与命令行输入:在较新版本的AutoCAD里,默认开启了动态输入功能,在屏幕上直接显示提示信息而不是通过命令行输入。如果用户习惯于传统的命令行方式,则可能会遇到一些混淆。可以尝试关闭动态输入(DYN)看是否有帮助。
锁定层或其他限制:检查是否存在由于图层被锁定等原因导致无法绘制的情况。同样,也要留意是否有其他图形元素阻碍了你的操作。
命令执行过程中的中断:有时候可能是由于误操作(比如不小心点击了鼠标或者其他按键)导致命令中途终止。请仔细观察屏幕上的提示信息并完成整个命令流程。
系统性能:虽然不太常见,但如果计算机运行缓慢或内存不足,也有可能影响到AutoCAD的表现,包括无法正常绘制线条等问题。

网友:
学CAD,只要一周,常用命令60个不到,变量20个不到,但前提是要会机械制图,
你这样学是不对,你应该先了解命令,要把基础认真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