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样选

楼主(2024-10-31):
一个电机通过同步轮带动主动滚筒,主动滚筒同步轮又带动另一个被动滚筒同步轮,这样的结构扭矩怎样求,用F.R吗?具体怎样换算,F又不知道怎样来

网友:
放卷机构?

网友:
扭力按减速比算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你首先要考虑速度,
速度高了就没力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玩意我做过,
步进电机,要按电机矩频曲线选型,扭力,转速,还有,扭力只能用步进电机的50%,步进电机不能过载,过载就停转抖动,

楼主:
|深圳晨夕发表于 10-31 19:03扭力按减速比算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你首先要考虑速度,

速度高了就没力了。
嗯,关键是那个力f没法定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10-31 20:30我怎么感觉,这玩意我做过,

步进电机,要按电机矩频曲线选型,扭力,转速,还有,扭力只能用步进电机的50%,步进电机不能过载,过载就停转抖动,

网友:
要算辊筒胶带的拉力,根据负载,速度计算出胶带的最大拉力

网友:
小老弟啊,你不会选,也不会算。哥给你一个技巧,只要不结构干涉,能大就选大的电机。大的步进跟小的价格上没有什么差别,功能上,大的安全

网友:
这个东西最好是买标准的,产线上能买到就使用买的。非标的趋势是集成商。什么东西都自己搞,累不累?

网友:
为什么要两根皮带,一根绕过来不行吗?

网友:
自己算算转动惯量,在考虑功率。转速超过500一般会丢步

网友:
这玩意儿是不是用力矩电机配阻尼啊,这样的话阻力就是你自己给的了

楼主:
|深圳晨夕发表于 10-31 19:03扭力按减速比算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你首先要考虑速度,

速度高了就没力了。

楼主:
|君越168发表于 11-01 09:13小老弟啊,你不会选,也不会算。哥给你一个技巧,只要不结构干涉,能大就选大的电机。大的步进跟小的价格上没有什么差别,功能上,大的安全

这个是标准标头,看了下好奇为啥用这么大的电机

楼主:
|Mechanical.Mr.发表于 11-01 09:20这个东西最好是买标准的,产线上能买到就使用买的。非标的趋势是集成商。什么东西都自己搞,累不累?
这个是公司标准标头

网友(点评):
你公司的标准产品还有这么多问题吗?

楼主:
|599142655发表于 11-01 09:41为什么要两根皮带,一根绕过来不行吗?
标准机构,不知道为啥要两根皮带

楼主:
|xulongxp发表于 11-01 13:29自己算算转动惯量,在考虑功率。转速超过500一般会丢步

楼主:
|君越168发表于 11-01 09:13小老弟啊,你不会选,也不会算。哥给你一个技巧,只要不结构干涉,能大就选大的电机。大的步进跟小的价格上没有什么差别,功能上,大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