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olbox标准件在明细表中不显示?

楼主(2024-10-31):
请教:刚装了sw2023.自带的toolbox标准件在工程图明细表不显示。如图,一个内六角圆柱体螺钉,不显示它的名称,只有数量。请教是怎么回事?谢谢!
ps:自己补充一下。首先不知道是为什么以前自然显示现在不显示了。但是其他零件是可以显示的。心想把它做成一个零件应该可以吧。系统选项/异形孔向导/配置/3定义用户设定/生成零件,给它制定了一个文件路径。当然也可以每次在toolbox调取标准件的时候右键一下/生成零件。总之是有了一个零件。然后图号分离,弹出对话框是否另存副本什么的连续两次叉死。这样相当于有了一个零件,当然可以在明细表显示了。但是很麻烦。不知怎样设定一劳永逸。

网友:
帮助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属性

看来是这里的问题?B站看到solidworks自定义标准件库TOOBOX 谢谢!

补充内容 (2024-11-1 07:15):
哦不对啊,我另一个电脑已经自定义属性设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属性

我发现原本电脑自定义属性已经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原本电脑自定义属性已经设置了

你说的是螺丝的自定义属性,他说的是零件的自定义属性,是零件模板里面的,也就是你明细表里面对应的零件属性,不是螺丝的自定义属性

网友(点评):
您说的对。我明细表里列属性不对。谢谢!

楼主:
原本是最下面一张图。改为上面两张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