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怎么做

楼主(2024-11-01):
来个大佬,第二个有没有会的

网友:
这个要建模了慢慢搞

网友(点评):
T是1.5吧

网友(点评):
对,前面是条件,后面是答案

网友A:
从体积反算好像只能在solidworks里面一点一点试?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考试谁有时间一点点试

网友B:
摸鱼真算了,我算完结果与答案有一点点出入,没找到问题在哪,第一题体积是2211574.327(实际答案2212315.56)  第二题答案是28.72,实际答案28.73(28.7213时,水体积400000.664)

网友(点评):
我画的,X应该是28.30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体积反算好像只能在solidworks里面一点一点试?

加个传感器自动算,不用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摸鱼真算了,我算完结果与答案有一点点出入,没找到问题在哪,第一题体积是2211574.327(实际答案22123 ...

他的答案就是错的
水槽自身体积 2109649.79 水槽容积906350.2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传感器自动算,不用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传感器自动算,不用试

请问加传感器之后怎么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加传感器之后怎么操作?

新建一个传感器 属性选体积,在建一个设计算例,约束选传感器,变量选择x尺寸,变量范围先估算一个,步长大一点,然后根据计算缩小范围,步长精度提高一点,运行差不多3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答案就是错的
水槽自身体积 2109649.79 水槽容积906350.23

图画反了,答案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建一个传感器 属性选体积,在建一个设计算例,约束选传感器,变量选择x尺寸,变量范围先估算一个,步长 ...

学到了,感谢大佬